关于银燕12电调

楼主(2016-05-14):
我想知道2208能不能用银燕12电调,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求解

网友A:
电机能不能配电调就是看电机全油门工作的电流大小,超过电调额定电流就不可以。Kv800 1200的可能可以 2600不可以。从产品详情里面的datasheet可以看到电机在不同工况下(桨、电压等)的电流,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钳形电流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能不能配电调就是看电机全油门工作的电流大小,超过电调额定电流就不可以。Kv800 1200的可能可以 2600 ...

你太专业了,佩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