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烂的像真机壳不要丢~还可以这么玩!

楼主(2016-05-14):
伟力v931,很喜欢的一款像真机,就是尾管容易炸裂,裂了补,补多了,就补不好,只能换壳了
100块一套的壳,没法经常换,换下的壳,也舍不得丢~
这几天买了架华科尔天蝎,觉得Y型机架略叼~于是想将931改成Y型多轴~
X4四轴满大街都是,不好玩~
最喜欢Y3,但是没有现成的小板,得自己整飞控电调一整套,麻烦~
Y6已经有一架了~
无意间发现有一种叫Y4的多轴,想了想,控制原理跟X4应该是差不多的,而X宝上小四轴的板子便宜又多,于是,改改改~
过程无图,成果如下:

首先是粘电机,左右各一个720,后面两个716

感觉叼叼的~

如果欧直有这真机量厂的话,要叫什么“鼠”呢~哈哈

里面很简单,只有一张四轴小板

这板子是在X宝上看哪张便宜用哪张的~才二十来块

为什么可以随便用呢?因为有神控!

板子是司马的,所以协议选SYMAX

试了,真的可以飞起来,但是手感有点奇怪,打转向就会翻车~
多次实践发现是打方向的时候后面两个桨中的一个会猛的加速所致~
只要把方向曲线比例调到50%就会好很多~
而且打方向自动产生打副翼效果,非常棒~具至于为什么,得自己想,说是说不清楚的~

最后跟Y6的华科尔天蝎来一张合影~

发现随便做的轴距居然一致~

看了有没有试一试的冲动呢?快去动手吧~
对了,如果真要动手,建议使用大一号的电机,我选用这几个型号飞起来很吃力~
建议左右各一个8520,后面两个720~

网友A:
要顶的,d7e借2603壳咋整的,必须教材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顶的,d7e借2603壳咋整的,必须教材搞出来!

其实是D10借2402壳~哈哈,我发过帖子的~
当时是280块钱收来的一个垃圾成色的D10+10通接收,特别划算,刚好又换壳重焕新生~

网友:
很醜,三不像。另一角度,很有創意,未來直升機。

网友:
我貌似看到了小y6

网友:
这样也行。。。

楼主:
行的,只不过飞行程序是普通四轴的,不是Y4模式的,用起来非常勉强,如果有大神可以改写这种玩具板子的飞控程序的话,无疑是巨大的福音~

网友B:
遥控器是2081吗?现在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是2081吗?现在还能用?

遥控器是全新的2402......的外壳~淘宝二手又买了个大概两成新的渣渣D10,拆电路板装进2402外壳里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是全新的2402......的外壳~淘宝二手又买了个大概两成新的渣渣D10,拆电路板装进2402外壳里面的~

...

真会玩!感觉d10太大!还是喜欢d7e

网友(2016-07-05):
等我把K124炸了可以和你学学

网友C:
把天蝎装进去估计更好飞,其实931的头罩不容易坏,确实尾管很容易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