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xg14飞固定翼如何设置油门锁定!谢谢各位!

楼主(2016-05-14):
一直没设置油门锁,今天不小心碰到摇杆飞机冲出去了,没伤人,炸了片浆,心里后怕,想还是该设置个油门锁定,安全!安全!安全!没看懂说明书!不知道该在那里设置!来这里请教各位,希望赐教!在此谢谢!

网友:
固定翼模式下没有油门锁定 直升机才有。不过固定翼可通过混控实现

网友A:
开控按屏幕左侧L按钮进入FUNCTION LIST菜单,翻滚轮转到第三页,选择THRO TRIM,进入后将THRO CUT项目的INH改为ACT后,值设置为-5%,选择SW SEL进入后翻页到第三页,在MIX通道选中1,这样你在平时换电池或者休息的时候,将左上角MIX开关向身体方向扳回来,你再推油门,电机不会转,如果需要用其他开关,就根据自己的喜好设置开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控按屏幕左侧L按钮进入FUNCTION LIST菜单,翻滚轮转到第三页,选择THRO TRIM,进入后将THRO CUT项目的INH ...

非常感谢兄弟,讲得好仔细,还配图,照你的方法设置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兄弟,讲得好仔细,还配图,照你的方法设置成功了!

能帮到你我就满足了,我的q 1816158866和你一样的控,可以加q交流

网友:
3楼的办法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