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病的480N

楼主(2016-05-14):
2014年入手后飞悬停不到十个起落就因锁尾问题炸鸡,修后就震动大不能起飞,换过有副翼也没能爽飞,一度灰心静态一年,最近兴起又折腾起来,按照摩友的建议升级了斜盘舵机,尾舵机,无副翼系统,2S锂电直驱,可还是出现如下问题:低油门时锁尾没啥问题,推油门到快离地时尾巴快速左右摇摆,尾舵感度在80时如此,调到40也还是快速摇摆,主轴,横轴,尾轴都是新换的,是震动大的原因吗?还是啥问题?各位大侠,给我支支招啊,我快抓狂了啊,我一个人没拍下视屏,抱歉啊,用过K8,症状一样

楼主:
我用K8装上也是上述情况,查看震动值最大3千多,小炸过两次,尾管没看见有啥明显弯曲,没换,

网友A:
检查一下:滑块是否顺滑,球头扣是否太紧,桨夹轴承是否顺滑。

网友B:
我的就是振动大导致尾巴时不时的抽一下,后来把捆绑陀螺仪的扎带摘掉就好了,我是怕震动大改了有副翼,用的普通陀螺仪。目前发动机没怎么调好呢,第一次玩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滑块是否顺滑,球头扣是否太紧,桨夹轴承是否顺滑。

滑块还顺滑,曾有摩友说过滑块有卡住的,所以我还特别注意过这事,旋翼球我在450上飞过了,没啥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滑块是否顺滑,球头扣是否太紧,桨夹轴承是否顺滑。

滑块还顺滑,曾有摩友说过滑块有卡住的,所以我还特别注意过这事,旋翼球我在450上飞过了,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振动大导致尾巴时不时的抽一下,后来把捆绑陀螺仪的扎带摘掉就好了,我是怕震动大改了有副翼,用的 ...

锁尾用的啥陀螺?飞起来了吗?来个图片吧,摩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锁尾用的啥陀螺?飞起来了吗?来个图片吧,摩友

陀螺仪是KDS的820陀螺仪,能正常飞了,就差发动机油针没调好,

网友:
尾巴快速左右摆:感度过高;尾巴慢左右摆:感度低。
如果在感度上没法解决,1、首先检查一下机械方面,检查方法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手转动尾舵机臂,按正常舵机行程的状态来回摇摆,看是否滑顺,还要要检查尾波箱有无虚位;2、如果上述没问题,换个锁尾舵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是KDS的820陀螺仪,能正常飞了,就差发动机油针没调好,

我都想玩油機!沒錢玩

你以後教我怎調油針

网友:
kst舵机齿轮不行。精度越飞越差

网友C:
陀螺仪下面粘两枚1元硬币后,再粘到机身,震动会减少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下面粘两枚1元硬币后,再粘到机身,震动会减少不少。

飞越曾经有类似的配重粘在陀螺仪上。

网友(2016-07-10):
把尾波箱换了,换个150以上的

网友:
我也在玩480N,你看一下从主轴到尾波的传动部份,我的也出了这个问题,伞齿之单接合有点虚,上好了就好了

网友D(2016-08-22):
楼主这飞机值得入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飞机值得入手么??

千万不要入,千万,千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万不要入,千万,千万,

啊有这差么

网友:
查尾中联,尾桨夹轴承,可以的话,直接换亚托的尾巴试试。以前飞450被这个折腾的够了

网友:
别折腾这机了。整整卖了。下个人在折腾。换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