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接收机

楼主(2016-05-14):
一根天线的负场接收机可以用吗?不飞远的话?

网友A:
买个天线拆开装一下,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天线拆开装一下,几块钱

一根可以吗?天线主要现在找不到,找到自己焊回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根可以吗?天线主要现在找不到,找到自己焊回去

一根行不行你可以多做两次拉距测试,相信论坛里没人敢确保的吧。原装两根肯定有它存在的理由的。网上买根吧

网友:
拿根绳子绑着飞吧保险点,还可以做拉距测试开玩笑的

网友:
话说怎么做拉距测试啊?让飞机在地面跑是吧?

网友:
拉距测试就是一个人拿着飞机一个人拿着遥控,两人分开走。

网友:
这种天线貌似是直接插上的  有天线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根行不行你可以多做两次拉距测试,相信论坛里没人敢确保的吧。原装两根肯定有它存在的理由的。网上买根 ...

自己焊回去了

楼主:
自己焊回去了

网友B:
这种天线是同轴线,里面是信号线,外层是屏蔽线,如果简单粗暴的焊接,里外层短路,可能导致接收不良的。
如果这样,宁可只用一条天线。F接收机用2条天线是为了增加接收的可靠性,2条天线按90度放置,当其中一条接收不良时自动切换到信号好的那条。

这种天线有的卖,大约10块钱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天线是同轴线,里面是信号线,外层是屏蔽线,如果简单粗暴的焊接,里外层短路,可能导致接收不良的。
...

好的谢谢!今天自己焊回去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