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l电调进入设置模式,问题很大

楼主(2016-05-15):
之前油门打满,开机,成功进入设置模式,后来关机,再进去,电调还是马达就一直滴滴滴报警,应该是由于未开启熄火和油门打满的原因,但之前为啥能成功进设置模式?操作都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飞行模式选择了缓启动和定速模式,但是实际根本没有缓启动的效果,亚拓电调真的那么垃圾?

网友A:
那應該是原廠配置的 好盈70A ,電調吧?

不是亞拓的電調,

你如果沒有亞拓500L的說明書的話,下載500DFC 的說明書,

一樣有寫這電調怎設置的,

多看,少開口就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應該是原廠配置的 好盈70A ,電調吧?

不是亞拓的電調,

原厂不是好盈吧,亚拓咋会那么好,就是亚拓自己的电调

网友:
YT 的电调没什么特别要设的,校准行程后电直就设置为

1.2.2.2.3 BEC 设 6V 就好了

定速?别逗了, YT 电调定速没有好评过的啊

网友:
亚拓电调是这样的,上电开始就嘀嘀嘀唱歌给你听,每个音表示你每个设置的内容,全部唱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