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2E固件升级问题

楼主(2016-05-15):
华科尔F12E固件升级的时候遇到upgrade灰色点不动情况哪位大神了解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和机器里的固件版本一样 不让刷啊?

楼主:
机器里是1.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和机器里的固件版本一样 不让刷啊?

机器里是1.5a

网友:
把升级固件放在C盘主目录 , 再试试

网友(2016-10-02):
朋友 我和你的情况一样,也是灰色按钮点不动。
电脑驱动都正常 都能显示出来 没有感叹号。
我换了Win10 Win7 Winxp  三台电脑都试过了 同样的问题
升级按钮是灰色的  好几个固件都试过 都是灰色
还有遥控器不知道怎么打开优盘模式 从来没开开过
谁能解决万分感谢   华科尔客服不怎么管事
这控用的很伤心

楼主(2017-08-17):
程序目录不允许有中文字符,也就说你把程序放在根目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