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固定翼用什么飞控性价最高!!

楼主(2016-05-15):
最好是能一键关掉飞控功能!!!相对稳定点的!!谢谢大神了!!!

网友:
模拟器练练吧……固定翼不需要什么飞控,熟练了自然会玩。飞控只是在你无法感知飞机姿态时候自动拉水平而已

网友:
上飞控!飞的动作肉!而且nx3和nx3evo的飞控感觉不怎么样!有的时候换电池后他会失效!得重新上电2-5次才可以!我这两个飞控都有!4级风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飞控的效果!平时基本无感觉!多练习模拟器~飞行不熟练!有飞控该炸机还是炸机!

网友:
固定翼不需要飞控,它有自稳的特性

网友:
NB飞控不错..对新手飞起来那一时间才是真

网友:
先飞带点上反角的上单翼吧,它的自稳比飞控效果好。

网友:
估计大家的观点会让楼主抓狂...
我一直飞固定翼,早期我也是排斥飞控/陀螺仪这类设备的。但最近却改变了想法。
在不同阶段,这些设备对飞手是否有用,各人不同,我认为:
先明确飞控和陀螺仪的概念和作用。目前我只使用三轴增稳陀螺仪,除了会抵消风的影响外基本无其他作用,更无一键救机这些功能
增稳只是协助飞手抵御大风对飞行的影响,不会帮助飞手飞行,飞机受飞手驾驭,该炸还是会炸的

1,在初学固定翼的阶段,飞的一般是练习机,又轻又稳,而且初学一般不会在大风天飞行,这阶段上这些辅助设备对提升技术应该没啥用
2,熟练后,飞一些本身气动稳定性就比较好的机型,无必要上增稳陀螺仪。
3,当飞一些比较难飞、气动性能不是很好(主要是那些又重又快、失速点高的机型),建议上增稳。
4,经常在大风环境飞行,建议上增稳,尤其是起飞降落时,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意外。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修飞机时间。

当然,高高手认为世界上没有他征服不了的飞机和大风,请忽视我说的。

网友:
  先多看看点相关书籍,网上查查相关资料,多在电脑上练习练习模拟器,买一台适合新手飞行的教练机,
有条件的话有熟悉的模友带飞会更好,不建议你使用相关飞控,只是个人建议而已,仅供参考。

网友:
新手可使用 NX3
不过不要用1档平衡模式,使用2、3、4档,
操纵手法和不用飞控是一样的,但是可以最大程度的接近模拟器,避免因为制作不精或者风向问题带来的操控问题

网友:
我用的新a3, 不用nx3没别的原因, 就只是新a3支持sbus。 默认3个模式,普通增稳,自稳,吊机, 我发现感度开到最小等同于关闭飞控,所以等于4种模式都齐了。

网友:
上飞控对新手减少炸鸡尽快上手,特别是建立信心消除首飞的紧张肯定有很大帮助。对循序渐进逐步掌握飞行技术也有很大好处,飞控是可以关的,稳定作用也是可以逐渐调小的。
但是飞控的安装和调试对新人来说貌似有点问题,装不好反而出问题。还有就是不要养成依赖心理了,那就导致没飞控你就不会飞了。应该逐渐尝试减小飞控的增稳作用最后关掉飞控,没把握的情况下再打开。
需要注意的是飞控会掩盖装机的一些毛病,所以新机顺利上天后还是应该关掉飞控以确定有没有什么安装调整的问题。

网友A:
辅助类的飞控确实没什么用,稍微练练技术在设备不出故障的情况下一般不会炸鸡,
但各位大神有性价比高的带自动返航的飞控推荐吗,我觉得毕竟飞机如果翼展不大,有时候飞得远了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辅助类的飞控确实没什么用,稍微练练技术在设备不出故障的情况下一般不会炸鸡,
但各位大神有性价比高的带 ...

非凡F2,就俩字:便宜,不过可靠性差了点。APM有些也不贵,设置比较复杂。
这种玩意好的就贵,差的就便宜,没什么性价比好说,坠机也就是概率大小,但是只要摊到自己身上那都是100%,看运气~

不过F2设置好象是在FPV显示器上操作,用的话还得买图传显示器

网友:
如果fpv的话,必须上飞控,否则容易飞远了看屏幕迷航,裸飞无所谓,上nx3也可以,在平时可以关掉,风大可以打开

网友:
新手玩玩纸飞机,自带增稳功能,多好啊。另外,强烈赞同11楼的说法,主楼主早日陷入末坑

网友B:
我飞了一年固定翼,6架飞机,强烈推荐A3(6轴的,注意不是A3PRO那个3轴的),太好飞了,之前还买过NX3(3轴),不行

网友C:
最近装上飞控总觉得怪怪的,感觉飞机不太自然。
总之,锁定模式僵硬,增稳模式好像没啥效果,不是大风小飞机,我看还是不用的好。

网友D:
别浪费时间了,固定翼玩的就是操控性,装了飞控反而会延长你“出徒”的时间,当然特殊用途就单说了。我开头也对那玩意感兴趣,结果新买的全球鹰首飞就被飞控给干残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