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华科尔 DEVO7E 这样的熄火开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15):
华科尔 DEVO7E 打熄火开关时,机身的三个舵机的摆臂全部都是往下摆,形成负的螺距,这是怎么回事?我查看了一下设置,失控保护 这一项菜单中,副翼,升降,螺距,这三个舵机都是 0% ,那么,疑问来了,为什么打熄火开关时三个舵机的摆臂却全部往下摆,形成负的螺距?一般来说,打熄火开关时舵机的摆臂应该是处于中立位置,难道是华科尔自己搞特殊,自己另外搞一套?

网友A:
熄火开关,哪里有个数值设置成正数就OK了

网友:
螺距设置那里,熄火开关可以设置螺距曲线,

网友:
熄火一般油门都是0或负值,相对应的螺距位置都是负的,除非你不要负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熄火开关,哪里有个数值设置成正数就OK了

我发觉华科尔喜欢自己搞一套,举个例子,本来EXP曲线,负的50%,一般来说是中立点附近变得柔和的,华科尔的却刚好相反。还有通道顺序,一般来说,通道一是副翼,通道二是升降,华科尔的刚好相反。如果不是华科尔的小机设计制造精度比较好,我早就放弃华科尔这个品牌了。

网友B:
熄火和失控保护是两个概念。熄火螺距是可以在螺距那里设置的,熄火降落用的

网友:
在模拟器练习一下熄火降落,就明白为啥要负螺距了。。。

网友C:
熄火,正常飞行,3D飞行,都可以单独设置螺距曲线的。
你的熄火时的螺距曲线设置了负螺距,当然打熄火开关时,机身的三个舵机的摆臂全部都是往下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熄火和失控保护是两个概念。熄火螺距是可以在螺距那里设置的,熄火降落用的

请教一下,熄火和失控保护有什么区别?就以华科尔 D7E 为例来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熄火,正常飞行,3D飞行,都可以单独设置螺距曲线的。
你的熄火时的螺距曲线设置了负螺距,当然打熄火开关 ...

不是的,华科尔 D7E 的油门保持这一栏里面没有什么螺距可以设置的,里面只有油门的百分数可以设置。而失控保护这一栏里面有副翼升降螺距这三个通道的百分数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熄火开关,哪里有个数值设置成正数就OK了

不行啊,试过了,幸亏用手抓住小机,不然就猛窜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华科尔 D7E 的油门保持这一栏里面没有什么螺距可以设置的,里面只有油门的百分数可以设置。而失 ...

刷控就有,原厂固件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