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

楼主(2016-05-15):
双子星地面滑行,小油门跑直线,油门一大了就跑偏,起落架安装的很正了,油门也效准了,电机没有发现安装偏,请教什么原因呢,请各位朋友多多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大油门的时候检查方向舵有无偏离中位,或者是检查左右动力是否一致

楼主:
暂时没有起落架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油门的时候检查方向舵有无偏离中位,或者是检查左右动力是否一致

滑行时看不到呀,指点一下怎么测试

楼主:
暂时没照起落架图片,下午取回来的

楼主:
起落架

后

前

网友B:
还是那句话,滑跑要修正方向,最好直接最大油门,别慢慢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那句话,滑跑要修正方向,最好直接最大油门,别慢慢加油

好的,谢谢朋友

网友C:
可能是反扭  空中飞会不会偏航 不会的话 就没事 修正就好
猛的大油门 反扭的话很容易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滑行时看不到呀,指点一下怎么测试

在地面上固定好飞机油门推到最大,检查方向舵和副翼有无偏转;更换左右电机,再次起飞检查有无大油门偏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反扭  空中飞会不会偏航 不会的话 就没事 修正就好
猛的大油门 反扭的话很容易偏

今天飞行了不偏航,油门30以上就跑偏,偏的很急,不是那种慢慢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上固定好飞机油门推到最大,检查方向舵和副翼有无偏转;更换左右电机,再次起飞检查有无大油门偏转 ...

好的,明天看一看

网友C:
要关掉所有飞控辅助 开手动 再看会不会偏航  不会的话 就不是问题了  滑跑修正修正修正 打一点提前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关掉所有飞控辅助 开手动 再看会不会偏航  不会的话 就不是问题了  滑跑修正修正修正 打一点提前舵量

转向舵机不走飞控,跑偏是瞬间急转弯,只要油门大点就偏,左右都偏过,要是慢慢偏好修正,也不找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上固定好飞机油门推到最大,检查方向舵和副翼有无偏转;更换左右电机,再次起飞检查有无大油门偏转 ...

测试了舵机没有偏转的,今天测试路窄撞到马路边石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舵机没有偏转的,今天测试路窄撞到马路边石上了

固定翼飞行一定要找个开阔的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飞行一定要找个开阔的场地

暂时没找到,以前新机去学校体育场,现在严了不让了,有两个大空场太不平。还有别的原因太远的不方便。

网友:
覆膜的吗?好漂亮啊

楼主:
贴膜了,水平有限贴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