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能用伟力v912的电池吗?

楼主(2016-05-15):
今天收拾东西发现,之前伟力V912的电池也是7.4v的,不过是850毫安的,未标明其他规格,不知道能不能用在100s上(先不管安装位置),如果可以的话只飞悬停航线可以飞久一点呢,不过不知道对飞机有无影响

网友A:
7.4V的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V的都能用

那电流什么的有无影响?会不会烧坏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流什么的有无影响?会不会烧坏机器?

不会的。850毫安指的是电池的容量大,放电的C数关系到飞机飞起来爆不爆力,C数不要小于25以下就可以了。不然飞不起来。

网友:
100s的动力应该能吊起850mah的电池。就是要保证安装中心,否则可能起飞之后动作会有点歪

网友B:
没有必要这么做。首先重量增加了,负载大!虽说电机能支持,时间长了也不好;第一,机动性能变差了,做动作就不稳了;第三,你能保证你自已有这么好的精力连续飞直机分钟左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必要这么做。首先重量增加了,负载大!虽说电机能支持,时间长了也不好;第一,机动性能变差了,做动作 ...

重量的确增加不少,也只能练悬停用。现在我用100s练悬停也是用大螺距低转速飞的,留空时间能增加一些。真用850毫安的也得改脚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