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的香蕉插头焊锡烧化了

楼主(2016-05-15):
3s电机11T,电池,这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乡哪!

网友:
是不是没焊好接触不良?

楼主:
目前看来应该是,电机的线我剪短了,可能是绝缘漆没处理好

网友B:
450L用3S电机不够力,飞完后电机很烫手,换6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L用3S电机不够力,飞完后电机很烫手,换6S吧

飞完下来电机电调电池都很热

网友:
看来接触不好

网友C:
改直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直焊吧

怎么个直接焊法??

网友C:
电机先和电调的三根线直接焊在一起啊,套上热缩管了再焊接,焊玩后热缩管热缩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先和电调的三根线直接焊在一起啊,套上热缩管了再焊接,焊玩后热缩管热缩到位

懂了哦

网友:
去掉插头直接焊在一起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D:
我全都直连,香蕉头是个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全都直连,香蕉头是个坑货

啊,会不会很不方便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机先和电调的三根线直接焊在一起啊,套上热缩管了再焊接,焊玩后热缩管热缩到位

那调机肿么办?不拔电机线?

网友F:
电流大,发热太厉害了(升级配置,这样飞隐患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大,发热太厉害了(升级配置,这样飞隐患太大)

发热确实是很厉害

网友G:
"电机的线我剪短了",没事找事啊。

网友:
多半是插头处接触电阻大了,大电流产生高温融化锡。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调机肿么办?不拔电机线?

拆大小桨

网友:
没焊好,电阻太大

网友:
功夫没到家

网友H:
要用高溫銲錫
含很多銀的
再加上100W烙鐵
這樣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的线我剪短了",没事找事啊。

  的确不是个明智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用高溫銲錫
含很多銀的
再加上100W烙鐵

我没设置定速,油门曲线85%直线,我重新焊了一下,调成75%几个起落没问题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