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所有舵机无反应

楼主(2016-05-15):
油门有反应,所有舵机无反应,电脑中设置kbar,舵机是可以动的,遥控控制就是没反应,请教是哪里出问题了,控没设好吗?

网友A:
对频没对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频没对上吧

kbar对频还是接收机?接收机肯定对上了的,否则油门也不会来

网友B:
如果所有舵机没都反映,那就是KBAR问题了~
但是你说KBAR设置的时候有反映。。这就奇怪了!

楼主是不是KBAR没自检就开始动飞机了?

网友:
重新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所有舵机没都反映,那就是KBAR问题了~
但是你说KBAR设置的时候有反映。。这就奇怪了!

现在好了,是接收机没有选择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