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轴长航时

楼主(2016-05-15):
看坛里兄弟们的四轴动辄能飞1小时,我就不懂了,啥配置和重量才能飞1小时呢?我的四轴我认为已经很精简轻便了,可是6s10000也只飞了35分钟,配置如下:飞越四轴650机架,郎宇4112s,铂金30a,naza 飞控+osd+gcu+接收,飞越1555折叠,H3 3D云台,狗3,全部重量3070克。问广大魔友,这很重么?飞35分钟是不是偏少啊?

网友:
长航时无非减重 用大桨。你已经用了15寸桨和大电池,问题就剩下重量了。飞越650太重 建议自己设计轻的,另外还用了收放脚架也是略重。

网友A:
讲究比较多
说说个人感受:

大桨效率高,但是用越大的桨,电机自然也越大(越重)。不可能用10系28桨,或者6系22桨,带10kg一下的飞机
4系160g 1个,6系220g 1个,8系列260g 1个,10系400g 1个
所以要算飞机的总质量来配电机,

25管四轴,轴距1000mm一下的,机架重量1kg到1,5kg吧,算上电池16000的6S,1.9kg,就是不到4kg,用35%油门悬停算,看看什么电机四个拉力最合适。

简单说,飞机全自重=35%左右油门的电机拉力,应该效率最高

网友:
飞一小时的很少啊,有的是吹牛逼的,你算下力效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讲究比较多
说说个人感受:

最后一句话道出了关键。

楼主:
谢谢回复,3070克一轴就是770克左右,按郎宇的数据3A左右就可以达到,4轴就是12A,理想环境理解为12000的电池可以达到1小时,可以这样算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3070克一轴就是770克左右,按郎宇的数据3A左右就可以达到,4轴就是12A,理想环境理解为12000的电 ...

这是理想情况,实际上电机估计拉力有虚标,电池有虚标,算下来得打个七八折,还有暴力飞,飞航线电流不止这么大,还得提前降落,所以算下来40分钟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3070克一轴就是770克左右,按郎宇的数据3A左右就可以达到,4轴就是12A,理想环境理解为12000的电 ...

最主要是机架得够轻够结实,然后尽量减重,就只能这样了…

楼主:
是啊,虚标害人啊

网友:
是啊,飞控用最轻的,云台就别整3轴的了,

网友C:
楼主的飞机力效按放电80%来算有9.8, 已经是很不错了. 主要还是机器太重.

这是我之前推导的公式(航模电池): 飞行时间 = 4.82*安时数*S数*力效 / (起飞重量*20.8)

按放电80%来算, 和楼主的实际情况非常吻合.
如果楼主的机器减到2公斤, 放电达到88%可以飞1个小时.

如果用18650组6s4p, 约12000毫安时, 重量1.15公斤. 不知道配上楼主的飞机有多重, 如果只有2.2公斤, 放电达到90%就可以飞60分钟.
用18650电池: 飞行时间 = 4.23*安时数*S数*力效 / (起飞重量*20.8)
楼主自己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飞机力效按放电80%来算有9.8, 已经是很不错了. 主要还是机器太重.

这是我之前推导的公式(航模电池 ...

值得一试,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飞机力效按放电80%来算有9.8, 已经是很不错了. 主要还是机器太重.

这是我之前推导的公式(航模电池 ...

飞机所有不含电池165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所有不含电池1650吧

飞机重了点, 换18650组6s4p, 放电80%可以飞40分钟多点. 45分钟是比较安全的时间. 7s4p可以安全飞50分钟.
估计你的机器怎么也能减下来200~300克. 我空机640克的都叫我减到550克...
不说别的, 香蕉头如果是3.5mm的, 换成2mm的都能轻10克. 毕竟不可能用那么大的电流. 单电机20a的空间足够了.
电调其实能有20a也够了, 你6s的电池, 20a的话, 单电机最大有500w, 整机可以有2000w.  实际上, 你的机器悬停的功率最多有250w. 用mini的电调可以轻50克以上. 当然, 要能支持6s.
其它乱七八糟的东西, 减减重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D:
按照郎宇的力效表,这配置可以飞1个小时,你只飞了35分钟,可见郎宇电机参数严重造假。

你要做长续航就得减重,每个细节都要扣。从电机,桨,电调,机架,甚至螺丝。

再次,3个最重要的,就是电机,桨和电池。

电机:重量要轻,材料要好.(磁片,矽钢,轴承,漆包线等等)
   桨: 这个真的很重要,甚至比电机还关键,我曾测试过同一个厂的桨,同等条件下,拉力相差上百克。
电池:这个就要选高密度的了。没什么好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郎宇的力效表,这配置可以飞1个小时,你只飞了35分钟,可见郎宇电机参数严重造假。

你要做长续航就 ...

得定制电机?先不谈造价,机架碳纤维最好了,桨用碳的,电机用纯银漆包线不知道好不好?记得很久以前有镀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定制电机?先不谈造价,机架碳纤维最好了,桨用碳的,电机用纯银漆包线不知道好不好?记得很久以前有镀 ...

定制电机没什么奇怪啊,我自己都定制了4010的电机(n52sh磁片,川崎1200矽钢,oez轴承,)重量82.5克。
漆包线不计成本的花,就用单晶银漆包线(不过市场貌似没有卖)市场上最好的线就是镀银单晶铜漆包线。
这样内阻可以降低20-30%。

碳纤维机架这个是必须的,你前期可以用两根碳管玩玩。

桨的话,我不推荐碳纤维,因为碳纤维的工艺原因,密度很难控制,虽说轻,但是与cnc设计的模具出入会比较大,一致性很难保证。
拉力差也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