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每次预热很久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15):
每次开机都显示“飞行系统预热中”,每次预热2-3分钟,刚开始买来的时候就不像这样

网友:
正常吧,我的一般一两分钟

网友:
把飞机放冰箱一会再拿出来校准imu

网友:
升级APP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原来没这个问题。

网友:
都有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一两分钟预热

网友:
找个正平的位置 用水平仪 手机软件有带 然后室温20度左右的 开可以开空调到达20度 重新校准  IMU

网友:
温度低的时候预热是需要时间的,但现在高温了,一般一分钟不到就可以了~

网友A:
冰箱或空调房里降温,在低温情况下找水平位置即刻校准IMU就可以了。
原理就是说让机器记住这个校准时的温度,之后开机超过这个温度就不需要长时间预热了。

网友(2016-10-04):
引用 网友A:
冰箱或空调房里降温,在低温情况下找水平位置即刻校准IMU就可以了。
原理就是说让机器记住这个校准时的温 ...

请教IMU选项在哪里?谢谢

网友:
我的3P也是,有时候预热感觉太慢了

网友:
预热太慢误了一次一事

网友:
电池放衣服里捂捂热 哈哈。。。

网友:
重新校准imu

网友(2017-03-10):
我送修过,官方的答复是,你这个机器又不是新的,用久了“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需要解决,可更换全新IMU

网友:
我的送修回来就出现这问题了,客服说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