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F3飞控,osd调整pid问题

楼主(2016-05-15):
发现这个集成osd的飞控,从osd进去pid调参的打杆方式和其他的不同,求高人指点这个飞控如何打杆才能在osd界面进去调参!

网友A:
油门中位,方向最右,俯仰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中位,方向最右,俯仰最上。

不行呀,没反应,怎么回事呀?

网友:
油门中 方向右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呀,没反应,怎么回事呀?

那就看看刚上电时会显示英文提示,我的MINIOSD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看刚上电时会显示英文提示,我的MINIOSD就有。

有提示,提示油门中位,方向最右,俯仰最大,但是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提示,提示油门中位,方向最右,俯仰最大,但是没反应!

哦,那和我的单个OSD是一样的,而且是飞控加锁后再动杆才会出现,另一方面你检查一下你的遥控器四个基本通道的行程吧,估计按着F3飞控要求起点为1000,中点为1500,止点为2000调,之后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和我的单个OSD是一样的,而且是飞控加锁后再动杆才会出现,另一方面你检查一下你的遥控器四个基本 ...

都调试了,低位1000,中位1500,高位2000,哎!各种办法都试了,就是进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调试了,低位1000,中位1500,高位2000,哎!各种办法都试了,就是进不去

哦,还有一个事儿,你的通道在遥控里有没有设反向的,要注意这个事儿,假如方向你设过反向,那么指示的向右,实际应该打向左,你试试,我记得以前调别的飞控碰到过类似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