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刷bf2.6.1固件,电机转动异常

楼主(2016-05-15):
接收机通道插得应该没问题
解锁以后,稍微加一点点油门,四个电机转速都比较高,其中3号电机会自己上升到最高转速,如图

有碰到这种问题的朋友么

网友A:
PID调节中的积分调节会抑制静差,它觉得你方向和水平偏了就增大3号的输出企图把姿态纠正,但是发现没效果,就会继续增大,直到最大为止。你看有没有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上桨飞,飞起来正常就正常,要是一推油门就翻了就是真的有问题,那时候再说吧

网友:
刷低版本试试。

网友:
2楼正解,好多飞控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调节中的积分调节会抑制静差,它觉得你方向和水平偏了就增大3号的输出企图把姿态纠正,但是发现没效果, ...

上浆飞了。。。推一点点油门,电机就疯转,然后直接在地上就翻了,看电机的表现,跟在地面站里面的一致

楼主:
有可能是油门行程的问题么,我四个电调分别单独连接收机校准过行程,然后在cleanflight里面的motor界面里面也同时校准过行程

网友:
得意,嘚瑟,

网友B:
我的也是,刷cf固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刷cf固件就好了。

跟我的现象一样的么

网友:
祝早日解决啊

网友C:
楼主估计FUTABA的遥控器吧,将四个通道的中立点调整至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估计FUTABA的遥控器吧,将四个通道的中立点调整至1500

不是futaba,是天地飞8x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futaba,是天地飞8x

所有没有看过科瑞尔周的视频的人基本都会犯这个错误。尤其是用天地飞控的。

原因是没有做遥控器的行程校准。
总行程要调到1000-2000,中立点要为1500。否则飞控会认为你在控制飞机,发出错误指令。

我也是在这里折腾了半天才知道。。。。

楼主:
多谢! 晚上回去试一下,我确实没有在遥控器里面做过行程设置,都是默认值。 想问一下设置的方法, 是在遥控器里面的舵角设置,一边调一边对照cleanflight地面站的receiver界面看?在天8控里面没有发现可以调具体数值的,只有一个舵角设置可以调各个通道的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没有看过科瑞尔周的视频的人基本都会犯这个错误。尤其是用天地飞控的。

原因是没有做遥控器的行 ...

多谢! 晚上回去试一下,我确实没有在遥控器里面做过行程设置,都是默认值。 想问一下设置的方法, 是在遥控器里面的舵角设置,一边调一边对照cleanflight地面站的receiver界面看?在天8控里面没有发现可以调具体数值的,只有一个舵角设置可以调各个通道的行程。还有你说的科瑞尔周的视频搜了一下没搜到,是叫这个名字么

网友E:
是时候发挥我一个新手的作用了... 在第二个视频里...

?from=y1.7-1.2

?from=y1.7-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时候发挥我一个新手的作用了... 在第二个视频里...

?from=y1.7-1.2

多谢!

网友:
行程中点不对,1234通道中点应该是1500,你的是1520左右,遥控里的中点没有和飞控里的对应上,飞控会一直以为你在打杆所以一直输出动作

网友F:
很明确的告诉你是设置问题,我的也这样,一模一样,我给本 地模友设置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明确的告诉你是设置问题,我的也这样,一模一样,我给本 地模友设置一下就好了

,我一直以为是固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明确的告诉你是设置问题,我的也这样,一模一样,我给本 地模友设置一下就好了

设置的什么,是飞控还是遥控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 晚上回去试一下,我确实没有在遥控器里面做过行程设置,都是默认值。 想问一下设置的方法, 是在遥 ...

我的210也出现3号电机转动异常的情况,但装桨起飞后就正常了。
遥控器是天地飞9,用你的方法设置了1000—2000行程,可是不知道怎么设置中位1500。求老手们指点。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在天8x遥控器里面把4个通道的大小行程和中立点校准以后,马上就好了,多谢!
建议不懂的看一下楼上那位朋友贴的科瑞尔周的视频,真的太好了,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210也出现3号电机转动异常的情况,但装桨起飞后就正常了。
遥控器是天地飞9,用你的方法设置了1000 ...

这位朋友,我用的天8x,应该跟你的天9差不多,中立点设置是菜单里面的 “辅助微调设置”在这里面设置对应通道的中立点值,一边加减,一边在cleanflight地面站看,调到1500即可

网友:
多谢指点,已经设置好了。

网友(2016-06-21):
模友,你好。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请问天地飞的行程校准在哪里啊?

网友(2016-11-13):
引用 网友E:
是时候发挥我一个新手的作用了... 在第二个视频里...

?from=y1.7-1.2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