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精灵3S

楼主(2016-05-15):
笔记本电脑装上安卓模拟器(蓝手指)成功安装dji go,笔记本连接3S,显示不出图像!图传无信号,其它一切正常,电机可启动!为啥手机连接可以显示图穿,电脑就不可以?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脑洞够大~  因为移动设备的WIFI是直接链接到软件的,你的模拟设备要经历层层管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脑洞够大~  因为移动设备的WIFI是直接链接到软件的,你的模拟设备要经历层层管卡。。

无聊造就胡思乱想!

网友B:
不要抹杀“胡思乱想”,玩机就是学习的过程,有想法总比依样画葫芦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抹杀“胡思乱想”,玩机就是学习的过程,有想法总比依样画葫芦强。

网友(2018-09-08):
高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