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力X6(k120)遙拉器問題

楼主(2016-05-15):
我的偉力 X6 (K120)遙控器,油門推到頂都只能99%,入去餐單內查看,己經是100%,試過改成90%,退出餐單,再推油門到頂,看到油門只得89%,各位有沒有這問題?

网友A:
校准遥控器中点。
遥控器关机状态,油门微调键向下按住,开控。把左右摇杆分别打到最大和最小位置,然后回中。再次油门微调键向下存储退出

楼主:
萬分感謝,回家試試。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就是你动了微调。我第一次用华科的D7,发现最低油门是-2,问了别人,一下就说是微调问题

楼主:
今早試了個多鐘,微調試了好幾次了,都未能解決。曾經油门第5段改到90%,發現推捍到頂只能89%。

网友B:
成本所限,电位器的精度不高,没必要纠结那1%。。。

网友:
从新校准一下遥控器摇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遥控器中点。
遥控器关机状态,油门微调键向下按住,开控。把左右摇杆分别打到最大和最小位置,然后回 ...

感謝大大,重新設置搖桿後一切正常。謝謝大大詳細解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所限,电位器的精度不高,没必要纠结那1%。。。

不要小看偉力,價超廉,但物美。完全是國外水準。先看k120,改善了華記的所有缺點,單看頭罩四點固定設計,己看出誠意,超越很多牌子。其次頭罩的顏色,尾管的閃耀,看上去完全是高檔次設計。至於X6,手感,重量己超越華記,最有心的是模似器的插座,設計放在遙控器背面的中央,非常人性化。唯一不足的就是沒有計時器。否則對我來說,是差不多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小看偉力,價超廉,但物美。完全是國外水準。先看k120,改善了華記的所有缺點,單看頭罩四點固定設計 ...

伟力X6看你说得那么神,都有入一个的冲动了,不过在网上翻了一下拆机图,这工艺和成本也就够用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重新設置搖桿後一切正常。謝謝大大詳細解釋。

不用谢,同新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小看偉力,價超廉,但物美。完全是國外水準。先看k120,改善了華記的所有缺點,單看頭罩四點固定設計 ...

最便宜的扶他吧遥控,性价比没得说。用半年目前没什么问题,只是电位器不是特别好,时间用久了需要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