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偉力X6 (K120)遙控器,在鳳凰模似器選擇甚遙控器形號

楼主(2016-05-15):
小弟的X6 遙控器在鳳凰器內,第6頻道的螺距,己設成0至100,在普通飛行時,真的可以0至100,但撥了3D 後,總覺得反飛無力,在鳳风器內選的是futaba 6H遙控器,在編輯內,發現第6頻道撥了3D後,只能0至80。請問各位有這標問題嗎?

网友A:
模拟器动力是和遥控器设置螺距挂钩,3D模式螺距如果没普通模式螺距大,切3D反而动力更小。模拟器想有动力要调大螺距

楼主:
在遙控器設置,還是在模似器上設置?還有模似器是否要更改為PPM頻?

楼主:
在鳳凰裏重新設置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