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够技术焊下来啊(100w电铬铁碰上去完事了)

楼主(2016-05-15):
想直接焊延长线的,求方法啊。吸锡器好似不好用的。

网友A:
这个双面的还有散热片,确实不好焊接。给你个建议。用斜口钳,选任意一边,先剪断。。。然后焊接另一边很容易下来,在吧留在上面的半边的几个腿焊下来。。。

网友:
吸锡器肯定不行的。加大烙铁功率直接化掉正反面焊锡,或者上热风拆台

网友B:
多加锡!!!多加锡!!!100W焊铁,融化后整体就下来了,千万记住100W的焊铁!功率小了,PCB板都焊坏都焊不下来。

网友:
堆焊锡多点。烙铁够热。

网友C:
剪线钳剪掉sma座的脚,然后焊下来,我也是搞了好久

网友:
还有一种吸锡线,可以搞定

网友:
差不多有20CM长度就足够拆卸了,我的用了10CM就全部把锡剔除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加锡!!!多加锡!!!100W焊铁,融化后整体就下来了,千万记住100W的焊铁!功率小了,PCB板都焊坏都焊 ...

原装是焊得不漂亮的,100w碰上去,马上就完美,完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剪线钳剪掉sma座的脚,然后焊下来,我也是搞了好久

那个接线,后面要不要也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双面的还有散热片,确实不好焊接。给你个建议。用斜口钳,选任意一边,先剪断。。。然后焊接另一边很容 ...

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接线,后面要不要也接上?

接什么线?不是只拆sma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是焊得不漂亮的,100w碰上去,马上就完美,完了。哈哈

焊多了,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D:
用吸焊器把引脚的多余的都吸掉 然后用台钳把图传夹住 尖嘴钳子夹住sma 然后每个引脚都融一下 最后一个持续融别放手 钳子相反的方向撅sma  sma就会神奇的歪掉 等着歪的不能再歪了 换一个引脚靠住 然后再撅sma  这样4个引脚很快会下来 剩下中间的天线脚不会动 会被留在上边 也就是sma报废掉了  最后把这个信号线融下来就完事儿了  好弄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什么线?不是只拆sma座吗?

延长线屏蔽线要不要分成4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吸焊器把引脚的多余的都吸掉 然后用台钳把图传夹住 尖嘴钳子夹住sma 然后每个引脚都融一下 最后一个持续 ...

太热了图传不会出问题?落班去买个斜口钳搞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延长线屏蔽线要不要分成4股?

我给分了四股,强迫症觉得这样屏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分了四股,强迫症觉得这样屏蔽好点。

我也是这样想的,有没大神说说,只焊一面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