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的T14SG遥控,6208SB的接收机,可以变成14通道或16通道不?

楼主(2016-05-15):
futaba的T14SG遥控,用的是6208SB的接收机,可不可以使用sbus通道,然后把其它的闲置通道进行扩通道,变成14通道或16通道?

网友:
可以的,有接收机说明书,按照接收机上面的说明,更改接收机模式,

网友A:
根据6208接收机的说明书,以模式切换后的编号来分析,它是一款16通道的接收机。
只不过,一个接收机只能连接8个普通舵机。

对于9-16通道需要使用sbus或sbus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6208接收机的说明书,以模式切换后的编号来分析,它是一款16通道的接收机。
只不过,一个接收机只能连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6208接收机的说明书,以模式切换后的编号来分析,它是一款16通道的接收机。
只不过,一个接收机只能连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