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

楼主(2016-05-15):
打算自己配架航拍机,看中了飞越650架,暂时配置4110kv340电机    14寸桨    6S10000毫安电池,最关心的是这个机架适合航拍吗

网友:
还行 桨用15寸

网友A:
电池换了,10000效率没有6000的高,还有,桨换15寸

楼主:
如果换成8000毫安或者6000毫安,15寸的桨这个飞行时间大概是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换了,10000效率没有6000的高,还有,桨换15寸

能具体点说一下吗?我是新手,配置650的目的就是想搞个长航时的航拍机,我的理想时间是25分钟  到30左右,当然了能超过30分钟那是更好,

网友(2016-08-01):
如果挂狗航拍的话,3508比4110划算,载重也足够了。3508电机 40a电调 1555桨,6s 8000 可以二十多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