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改2S 总是冲不进电

楼主(2016-05-15):
大家帮我看看,线接对了没,电显会显示 总显示有一块电池没电,但是用万用表测量,每个电池都有电的

楼主:
平衡线,有金属这面,第一根线接负极,第二根线接接正级   第三根线接两个负极,不知是不是这样接

网友A:
错了。。正极在插头金属面向上的最左边。。然后是中间。。最右边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正极在插头金属面向上的最左边。。然后是中间。。最右边负极。。

刚试了,电显只测得出一块电池的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错了

呵呵,肯定接错了, 现在好了,是电池级数不对。

网友C:
沒有這方面常識的話,不建議你這樣做,

隨時接錯線,發生火警,因小失大

网友D:
我靠  没烧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靠  没烧充电器

没烧啊,充电器 提示英文,反正冲不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這方面常識的話,不建議你這樣做,

隨時接錯線,發生火警,因小失大

已经解决啦,用万用表测量正负极   ,装上绝对行

楼主:
弄了两晚上了,头都搞大,平衡线先是直接乱接,慢慢试。到最后终于成功了

楼主:
感觉还是安全的,乱搞  注意别碰火就行

网友E:
红色正极,然后从第二根开始,依次接电池极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色正极,然后从第二根开始,依次接电池极耳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