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480尾管,为何长短不一?

楼主(2016-05-15):
飞越的比富丽的短5毫米左右(没用尺量),是什么原因?能不能互换使用?有知道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A:
本来就不一样,亚拓的最短 飞越中间 富丽最长 冰人的和亚拓等长

网友B:
“480”一词从哪里来?

网友C:
富丽和亚拓450L不是480而是465,所以尾管长度差1.5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0”一词从哪里来?
从他们写在尾管上的字上来!

网友D:
飞越的比全球鹰N的长1厘米,

网友E:
可以互换 只是需要对应长度的皮带或传动轴配套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