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拉力

楼主(2016-05-15):
新手问个问题19×10,和20×6的螺旋桨,相同转速那个拉力大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

网友:
19*10  这明显不是新手...

网友:
19*10  我碰都没碰过,我也觉得不是新手

网友:
就算都是一样的参数,做得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这玩意还是很深奥的

网友:
20*6不是固定翼用的吧?这得多慢速的机才适合这个桨啊....

网友A:
....大约30cc +用这样的桨,20*6的话满油也才70不到的速度.....
19*10的话轻松100+的速度了,飞象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约30cc +用这样的桨,20*6的话满油也才70不到的速度.....
19*10的话轻松100+的速度了,飞象真机?

我飞3D机,不要速度。拉力那个大

网友:
要是我的话,两个都不喜欢,我要是以后决定上油的话35cc估计我会配20*8

网友:
很简单19*10=190。20*6=120。同样转速,扭力可达到的前提下,19寸桨是20寸的1.5倍

网友(2017-04-25):
楼上正解  绝对 19大

网友:
同样的转速,螺距大的肯定拉力大,因为你的大直径增加了面积同时增加了阻力,而且你的20寸桨才6寸的螺距

确定是19寸的大。

网友:
地面用电子钩称测一下。把结果分享给大家。

网友:
19*10拉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