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接收天线业余测试~~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2016-05-16):
一直对图传距离耿耿于怀,我最远用蘑菇天线飞过1300米。之前买的平板天线和高增益天线都没什么效果。这两天又做了几个定向天线,今天统一测试了一下。
测试方法,隔着几堵墙接收图传信号,比较鹰眼的信号强度。
鹰眼自带天线,信号最好58,一般在40多
白色的四叶草接收天线,信号最好54,一般在40多,没什么方向性
黑色的蘑菇天线,信号最好56,一般在40多 ,没什么方向性
11db的棒子天线,信号最好59,一般在30多,很难对准方向
黑色平板天线,此天线说是有14db,但效果和蘑菇天线一样~放弃
白色平板天线,信号最好66,一般在50多,方向性很强,但角度较宽
自制四方环天线,信号最好76,一般在50多,方向性很强,因为是临时赶制,固定不好,角度不好对
自制四菱形天线,信号最好88,一般在70多,方向性很强,但角度较宽
自制四圆环天线,信号最好87,一般在70多,方向性很强,但角度较宽,反射底板偏小,可能影响性能,之前用这个做菱形天线的底板效果就不好。可以改个大底板再试一下
自制天线普遍优买的天线,可想taobao有多坑爹~

网友:
LZ 4圆环天线呢?

网友A:
问楼主,这个馈线接头,应该弄多大的

网友:
放点自制的教程就更好啦

网友:
楼主,放点自制天线数据上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楼主,这个馈线接头,应该弄多大的

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啊
我用的一般的sma头, 线是rg316的线.
还有些是干脆拆了其它天线,用它的线
只要能安在接收机上就可以了啊

楼主:
自制天线的教程很多啊~我怕说不清楚, 不写细的了, 就说下大概情况, 剩下的大家可以网上搜, 一搜一大把.

材料:
1.25mm的硬铜线, 五金店几块钱一米, 弄个几米可以做很多天线了.
反射底板, 易拉罐. 只是易拉罐很软, 且有弹性, 不好定型, 用双面胶粘在硬纸板上就可以用了.
5.8g馈线. 型号rg316. 其实这个不用纠结, 只是短短的几厘米, 好点差点影响不大.
接头. sma内螺内孔. 只要和馈线能搭配就行.
馈线和接收可以从不要的天线上拆...

做天线无非是波长 1/4波长 1/8波长这些数据.
5.8G波长是 51.7mm 1/4波长12.93mm 1/8波长6.46mm
菱形天线把天线的每边做成1/4波长, 天线到反射板距离1/8波长
环形天线同理, 只是改成每个环形是一个完整波长即可.
反射板的尺寸要比天线大一些. 能超出2厘米左右即可.
距离的精度不用太纠结, 因为铜线有1.25mm, 误差不超过铜线的直径, 影响都不大, 无非是中心点有偏差而已.

另外, 对收接收天线来说, 什么阻抗, 平衡, 驻波比, 统统可以不考虑...
对于业余选手来说, 实测效果有加强就行了. 更精细的东西反正也做不了.

菱形天线

环形天线
要注意一下铜线的方向, 左右是完全对称的.

网友:
多谢LZ分享,一直想自己做一个来着,就怕做了效果不好

网友B:
哪种好用

楼主:
据说四圆环天线比四菱形天线要好那么一点. 就我实测的结果, 它们差不多. 反正都比TAOBAO上的坑爹平板强.
自己做的成本只要3块钱...
如果想要高增益, 阵列和锅都可以, 阵列难度太大, 最简单的就是用锅... 到超市买个大的铝锅盖... 信号轻松提升10db

网友:
我也自制了四菱形天线,就是按照网上的数据,感觉很好,拉距3公里以上图像还很清晰,就是方向性强。

楼主:
刚才又实验了一把双四环阵列,只比四菱形天线强了一丁点,可能是我技术有限吧~~
但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相同的条件下,比较容易收到较强的信号。其他天线方向对得比较准才会信号好

网友C:
自制三叶 及 镙旋 , 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制三叶 及 镙旋 , 效果还不错

你的螺旋天线对比一般的胶棒天线能强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螺旋天线对比一般的胶棒天线能强多少?

一般随送的 2db 胶捧天线 , 没可比性 , 用朋友的鹰眼旗舰版双天线  一个市售70元的 四叶草 , 一个我的镙旋 , 镙旋全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随送的 2db 胶捧天线 , 没可比性 , 用朋友的鹰眼旗舰版双天线  一个市售70元的 四叶草 , 一个我的镙 ...

对比信号强度,胶棒理应完胜四叶草啊。只是方向性强一点。
你用螺旋天线拉距测试过么?对比四叶草如何?
我之前试过蘑菇天线收发,飞1300米远,200米高。用胶棒天线发射,应该能到1500米。

网友D:
四菱形天线用厚铝扣板裁的底板的也好用。
没法测信号强度一般都是近飞。
楼主这个要配波瓣图就更完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比信号强度,胶棒理应完胜四叶草啊。只是方向性强一点。
你用螺旋天线拉距测试过么?对比四叶草如何?
...

这个难说 , 看环境天气 , 我没真正对比过 , 测距都试了三次 都是摇控 14sg frsky 7通接收 , 失控返航 , 第一次 400多米 , 第二次600米 , 第三次800米 , 三次图传还正常收发 , 试不了 , 图傅是200mw

测天线必需双天线显示屏 , 这较实在 , 我是单接收鹰眼情怀版 , 测天线很难有个正确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菱形天线用厚铝扣板裁的底板的也好用。
没法测信号强度一般都是近飞。
楼主这个要配波瓣图就更完善了。 ...

业余折腾,搞不了那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难说 , 看环境天气 , 我没真正对比过 , 测距都试了三次 都是摇控 14sg frsky 7通接收 , 失控返航 ,  ...

鹰眼的双天线两边灵敏度不一样的。我都只用一边测试,反复换不同的天线,找最佳角度。
不能拉距测试可以像我一样,隔着几堵墙测试。
我最新测试结果,隔着3堵内墙加1堵外墙和铁门,什么四叶草,高增益胶棒,平板天线全歇菜。只有自制天线有信号。四环天线勉强有影像,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信号18~19。四菱天线可以看到点彩色,信号19~20。新做的双四环天线也能看到彩色,感觉比四菱天线强点,信号19~21

网友C:
引用 楼主:
鹰眼的双天线两边灵敏度不一样的。我都只用一边测试,反复换不同的天线,找最佳角度。
不能拉距测试可以 ...

你试搞个镙旋天线试试 , 我那个是7圈 , 据说有8-9db增益 , 200米内 , 基本不用考虑角度 , 别飞在天线背後便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搞个镙旋天线试试 , 我那个是7圈 , 据说有8-9db增益 , 200米内 , 基本不用考虑角度 , 别飞在天线背後 ...

我试过不上接收天线,两百米也都勉强能看~~600mw发射。
晚上弄个螺旋天线试下,你的天线一圈多长,螺距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制天线的教程很多啊~我怕说不清楚, 不写细的了, 就说下大概情况, 剩下的大家可以网上搜, 一搜一大把.

...

必须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制天线的教程很多啊~我怕说不清楚, 不写细的了, 就说下大概情况, 剩下的大家可以网上搜, 一搜一大把.

...

学习了!

楼主:
又做了一个2.4G的双环天线,一开始比着波长搞的。上遥控测试了一下,增益是不错,但驻波比也高,基本上在不可用的边缘。后来把反射板调远一点,圆环长度减小了几毫米,驻波比一下就小了。效果比标称6db的胶棒强不少。接到wifi上测试了一下,原本用6db天线-10的信号,用这个双环天线,信号提升到-3。但下载测试的结果很诡异,信号强于-10时,下载速度只有300k,信号减弱到-30下载速度有2.6M。
换成ap模式,其他设备连接时信号也强了5~10的样子。
感觉增益有10db以上吧。
上飞机简单测试了一下,效果还行,方向性很好对,可以接受。改天拉距测试一下。
另外,前天做的螺旋天线上飞机测试,指向性太强,完全对不准,又剪了一半。增益一下就下来了。
之前给遥控发射加了个放大器,发射信号增强很多,接收明显变差,最诡异的是当距离很近时,还要丢信号。难道和wifi信号强时下载慢是一个道理?自激?

网友E:
硬铜线必须是1.25MM的吗?我有些老变压器的漆包线,直径最少应该在2MM以上,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铜线必须是1.25MM的吗?我有些老变压器的漆包线,直径最少应该在2MM以上,不知道能不能用?

太粗了一方面是不好制作, 另一方面是对性能有影响, 具体多大影响,我也说不清楚.

网友(2016-12-11):
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制天线的教程很多啊~我怕说不清楚, 不写细的了, 就说下大概情况, 剩下的大家可以网上搜, 一搜一大把.

...

请问楼主,我做的四棱天线的反射板,是44.1*98.9,不知道反射板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有人说振子的铜线细些效果好,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我做的四棱天线的反射板,是44.1*98.9,不知道反射板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有人说振子的铜线细 ...

反射板要稍大于振子,太小了没有反射的效果,太大了效果也不会加强。
振子的铜线粗细影响频点宽度, 用1~2mm的可以保证在加工精度一般的情况下,可以覆盖到你的目标频点。增益会有所下降,但总比频点对不上,没有效果来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