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0e用6s电,5015电机。

楼主(2016-05-16):
这5015电机应该配多大kv多大桨?搞过的说说,有什么注意点。

网友A:
不是电机配多大桨,和KV,。。。
是你的飞机,怎么配电机和桨。。。。没个飞机参数,谁也不能告诉你怎么配KV和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机配多大桨,和KV,。。。
是你的飞机,怎么配电机和桨。。。。没个飞机参数,谁也不能告诉你怎么配 ...

天翼30e

网友:
捡飞机喽···

网友:
土豪?浪费...!

网友B:
5015(双天)的390/470/570都可以用在6s供电的30e上,但是由于直径比较大,头罩内部支撑需要修整,另外马达与十字板之间要垫8毫米厚的垫子或铝柱什么的...
570配12*6/13*4/13*5
470配13*6/14*6/
390配14*7
以上配置我都用过...目前在主要在用570+1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15(双天)的390/470/570都可以用在6s供电的30e上,但是由于直径比较大,头罩内部支撑需要修整,另外马达与十 ...

多谢指点。你现在的配置真够爆的。。

网友B:
570+13*5还有470+14*6最好在油门曲线里设置到满油90-95%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570+13*5还有470+14*6最好在油门曲线里设置到满油90-95%比较安全......

我就喜欢动力储备很足,然后半油门上下就能作动作的感觉哈哈

网友C:
5015盘式电机,用在天翼30e上机头罩处理起来有难度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15盘式电机,用在天翼30e上机头罩处理起来有难度不

我已然下单,等我弄好了告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然下单,等我弄好了告诉你。

还需要买铝柱,某宝上有成品铝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然下单,等我弄好了告诉你。

你丢的飞机成色还不错,送人也行干嘛丢了怪可惜的

网友B:
5015电机,装edge这种头罩胖胖的容易处理,slick也比较胖应该一样...330不清楚了,看起来330头罩要瘦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丢的飞机成色还不错,送人也行干嘛丢了怪可惜的

玩穿越机,表示铝柱不是事儿。那些机尾巴都完好,头都炸烂了,我玩都是到修无可修再扔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15电机,装edge这种头罩胖胖的容易处理,slick也比较胖应该一样...330不清楚了,看起来330头罩要瘦好些

大不了不戴罩子嘛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不了不戴罩子嘛哈哈

你买的330吗?不带罩的话强迫症表示通不过......

网友B:
周日又去飞了一下epo,习惯epp的我飞这个比较难受,最近买东西太多了,,犹豫买个mx2呢还是买个仓身的30epp练手,手头有点不宽裕要是都买的话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日又去飞了一下epo,习惯epp的我飞这个比较难受,最近买东西太多了,,犹豫买个mx2呢还是买个仓身的30epp练手 ...

epo绝对是错误的选择。如果不想换大机,就天翼30板身进阶天翼像真最终ef 30e。大机选择就多了。总之一句话玩3d告别epo

网友B:
引用 楼主:
epo绝对是错误的选择。如果不想换大机,就天翼30板身进阶天翼像真最终ef 30e。大机选择就多了。总之一句 ...

以前没飞过任何epo,看人家飞的也挺舒服的就买个试下,..30的epp买过天翼edge了,飞着感觉很稳,下个想试下未来的mx2据说很不错,,,
另感觉手感与15e差异稍稍有点大,,考虑是不是翼载荷小一些的仓身30e更适合目前状态的我...练手成本也稍稍小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15电机,装edge这种头罩胖胖的容易处理,slick也比较胖应该一样...330不清楚了,看起来330头罩要瘦好些

我的天翼30e就是330,用5015头罩装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没飞过任何epo,看人家飞的也挺舒服的就买个试下,..30的epp买过天翼edge了,飞着感觉很稳,下个想试下未 ...

仓身我有一架马上飞,如果性能可以用来练习的话,多买点是极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翼30e就是330,用5015头罩装不进去

不戴罩哈哈

网友D:
5015 470KV 用14X7 JXF  EPP 估计可以直接拉散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15 470KV 用14X7 JXF  EPP 估计可以直接拉散架

明日首飞,散架我来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日首飞,散架我来上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天翼30e

你们的30e为毛这么暴力?我的还在用2820,11寸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们的30e为毛这么暴力?我的还在用2820,11寸桨

多少KV的呀?11寸桨效率有点低了,要很高速度才有力,低速和失速下动力响应会比较迟钝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多少KV的呀?11寸桨效率有点低了,要很高速度才有力,低速和失速下动力响应会比较迟钝吧……

是的昨天首飞,不太好飞,800kv。我打算换2826试试看,4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昨天首飞,不太好飞,800kv。我打算换2826试试看,4动力

800kv的在4s下用13x6的桨,你11寸太小了,没必要换电机

网友:
建议买木桨,比仿apc贵不了几块,13x6.5仿品有的在某转速下不大对劲....如果动力稍弱一点点可选同规格油桨,静拉力会大一点...

网友:
行的,谢谢指点,但是我有一个疑问,这个2820 800kv最大推荐到12寸桨,超过指导规格使用,会超负荷吗

网友:
上面错了,是这个,双天电机

网友B:
这个电机在25c4s2200电池下带13x6桨在海拔100米左右满功率大概要到700w,肯定是有些超负荷工作,但是你不可能一直满功率使用的,一般也只是动作需要或救机什么的时候用那么几秒,问题不大的,大多数时间你都会在半功率上下不停的变化功率使用...

网友B:
话说楼主今天飞了吗?什么赶脚?

网友:
好象5010功率都差不多够用,5015乱飞几电下来手摸只是温温的,是太轻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楼主今天飞了吗?什么赶脚?

买的电池还没到,用两块3s1300串起来飞了两圈,动力很舒服跟手,这套动力没买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的电池还没到,用两块3s1300串起来飞了两圈,动力很舒服跟手,这套动力没买错!

我是买的富力1500/45c/6s,5分钟下来大多消耗600-900mah,感觉配1300mah就行了,便宜还轻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买的富力1500/45c/6s,5分钟下来大多消耗600-900mah,感觉配1300mah就行了,便宜还轻一些..

我要兼顾一下玩直机,所以用1500,影响不大。我这架天翼板身30e,无需垫高直上5015,安装零难度。接下来细调一下看看基础性能。

网友B:
你是买的470的吗?用什么桨?仓身的轻好多,动力要求也低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买的470的吗?用什么桨?仓身的轻好多,动力要求也低好些

470啊,手头有13/6塑料桨将就用。动力水平属于标准,没有特别暴力,我感觉正合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在25c4s2200电池下带13x6桨在海拔100米左右满功率大概要到700w,肯定是有些超负荷工作,但是你不可 ...

瞬间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470啊,手头有13/6塑料桨将就用。动力水平属于标准,没有特别暴力,我感觉正合适。

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有问题,某仿APC13x6.5在某个转速下会破桨...13x6的木桨很不错,470配13x6动力够用,要很暴力的话上14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瞬间明白了,谢谢

ea系列效率很不错,就是有点贵...你这个飞30很合适,电机正常的话没必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的30e为毛这么暴力?我的还在用2820,11寸桨

这架30我也有过,绿色的,用13寸桨飞起来相当的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有问题,某仿APC13x6.5在某个转速下会破桨...13x6的木桨很不错,470配13x6动力够用, ...

动力也是新的,机也是新的,我要调整到我的手感才行。暂时对这板机的性能还不是很信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力也是新的,机也是新的,我要调整到我的手感才行。暂时对这板机的性能还不是很信任。

呃....我刚拍了架30e330仓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我刚拍了架30e330仓身......

你手太快了。板身好处是上这个电机无需垫高,重心也正好,真是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手太快了。板身好处是上这个电机无需垫高,重心也正好,真是完美。

象真的540很稳,不过翼载荷比15级高了好多,不是很适应,比较放不开,想用这个比较轻的330过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