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组装穿越机

楼主(2016-05-16):
各位模友,本人想自己组装一架小点的穿越机,请问给我大侠能否推荐下详细的配置,谢谢了。

网友:
就买D1的那配置就行了,不用多想。

楼主:
可是本人想自己组装哦,不想要整机,本人喜欢折腾

网友A:
KINGKONG电机电调套装65一套,F3MINI飞控110,桨也是KINGKONG的5045,便宜,1.6-1.7一对,210机架80块左右的够了,图传50块的5823,摄像头70多的SONY4140+811,如果打算玩长久控要X9D吧,对了建议5合一的分电,低压寻机板,45左右,方便;这套东西便宜,性价比高,适合新手

网友:
电池建议1500 4S

网友:
2205  20A  F3  5寸  4s 1500 210机架

网友:
星动力180机架,入门推荐哈模28电机练手,飞控SPF3,matek28分电板,20A电调随便,电池钛电3S1500,遥控器6通道ok,可选配(索尼700线摄像头 ,图传200MWok,小飞手或headplay)

网友:
F3MINI飞控 能整gps 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INGKONG电机电调套装65一套,F3MINI飞控110,桨也是KINGKONG的5045,便宜,1.6-1.7一对,210机架80块左右 ...

楼主你好,我的电机启动不一致,而且转速感觉也不一样,是不是需要校准油门行程?但是我把电调信号线都焊掉了,接到了飞控上,现在怎么校准?求解,谢谢

网友:
可以自己配,也可去这里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的电机启动不一致,而且转速感觉也不一样,是不是需要校准油门行程?但是我把电调信号线都焊 ...

在软件里校,转速不一样看看4个油门中立点在1500吗

网友:
如果进阶了就可以换DYS SE2205和DYS20A电调了,上三叶绝对暴力,一定要4S电

网友(2022-04-01):
引用 网友A:
KINGKONG电机电调套装65一套,F3MINI飞控110,桨也是KINGKONG的5045,便宜,1.6-1.7一对,210机架80块左右 ...

哥 有没有一千内3寸圈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