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请教

楼主(2016-05-16):
480用80A的无刷电调用多kv什无刷电机好??

网友A:
一般情况是根据马达配电调的。你这个选个1800kv左右的蝎子2520或花牌2520都行。

网友B:
80A的电调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A的电调会不会太大了?

其实看机器,380放个80a v4刚刚好,450pro放个50a v3还要锯侧板

网友:
450l不用锯侧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是根据马达配电调的。你这个选个1800kv左右的蝎子2520或花牌2520都行。

用3700kv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3700kv的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只是 大材小用了。

网友:
80A?我还以为说的是LOGO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3700kv的可以吗?

可以,那只能用3s电池了。

网友:
可以上8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