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服电机

楼主(2016-05-16):
拆机的私服电机。没有控制器。能有什么用途。可以用变频器驱动当三项交流电机吗?

楼主:
伺服电机

网友:
绝大多数不能有变频器驱动。即使能转,也不能正常使用。但是在网络上有人介绍用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

网友A:
我们换吧,我教你配变频使用

网友:
用电动车控制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换吧,我教你配变频使用

换什么

网友:
我教你用变频器控制伺服转动,我有伺服电机与你换伺服电机,电动车控制器电机会很发热

网友:
我是试了好多才找到关系的

网友(2019-02-13):
各取所需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