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摄像头推荐

楼主(2016-05-16):
各位大神一般都用什么样的FPV摄像头,推荐一下,体积小巧可以适应220或180机架最好了,另外12v和5v电源怎么选择,如果使用图传的电源接口会不会容易干扰? 谢谢。

网友A:
1177 雨燕 蓝天双层板,看你怎么选择了~~1177我觉得虚名太高(和他真正的性价比不符合,当然 光暗切换还是挺屌的),雨燕的话看人家用过,默认参数夜航吊炸天,蓝天双层板的那个就不多做评价了~用过的基本都说好,光暗切换比1177稍微慢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77 雨燕 蓝天双层板,看你怎么选择了~~1177我觉得虚名太高(和他真正的性价比不符合,当然 光暗切换还是 ...

谢谢,我也觉得雨燕价格有点虚高,sony700线那种微型的和您说的这两种差距大吗? 镜头大小不同是不是视角也不同?比如2.8mm的视角大于3.6mm的?

网友B:
我用索尼700线的,2.8mm镜头和2.5mm镜头。不推荐2.8mm以上的镜头,视角太窄不利于飞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索尼700线的,2.8mm镜头和2.5mm镜头。不推荐2.8mm以上的镜头,视角太窄不利于飞穿越

同意,2.8mm或以下的更适合飞穿越,5v和12v是不是没啥大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意,2.8mm或以下的更适合飞穿越,5v和12v是不是没啥大区别?

没有吧,只是供电电压不一样。
这个主要取决于准备用什么图传了,像我主要用QTX600图传,默认给摄像头供电电压是12v,所以我选择用12v供电的摄像头

欧姆威的图传默认的是5v输出供电,所以要用5v的摄像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觉得雨燕价格有点虚高,sony700线那种微型的和您说的这两种差距大吗? 镜头大小不同是不是视角 ...

我也就用过1177 和蓝天家的摄像头~~其他不好做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吧,只是供电电压不一样。
这个主要取决于准备用什么图传了,像我主要用QTX600图传,默认给摄像头供 ...

嗯,多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就用过1177 和蓝天家的摄像头~~其他不好做评论~~

嗯,已经下单蓝天的,试下,我感觉也不错,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就用过1177 和蓝天家的摄像头~~其他不好做评论~~

您所说的1177是不是指雨燕(Run ca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所说的1177是不是指雨燕(Run cam)?

1177和雨燕是不同样的~~~

网友D:
索尼700线,高性价比。12V供电就直接电池,它支持7~18V宽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索尼700线,高性价比。12V供电就直接电池,它支持7~18V宽电压的。

不知道为啥,我搜到sony700线都是体积好大的。。。。

网友:
4140+673 双层板

网友(2017-01-02):
蓝天双层板很差吧,远处基本看不清楚,穿越时空中看地面树模糊一片

网友E:
如果摄像头图传单独供电干扰问题应该不大?如果是和电调共用电源,可以接一个滤波器再接摄像头图传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摄像头图传单独供电干扰问题应该不大?如果是和电调共用电源,可以接一个滤波器再接摄像头图传供电。

滤波器最好DIY。一个电容加一个电感都有奸商卖整整2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滤波器最好DIY。一个电容加一个电感都有奸商卖整整25

哈哈是啊,确实卖的蛮贵的。一般电容和电感去哪里淘呢?

网友:
买雨燕那价格还不如上带osd的1190或者色彩更好的monster

网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7419
自上那款,
个人建议,如果不 是很黑飞的话GWY这颗不错
如果需要在暗环境下飞的话那就FS的,

网友:
不用争论,有银子买贵的,没银子买便宜滴

网友:
RunCam 雨燕的大家都在用啊。感觉还不错。2.5的就挺好,126  130 机架上都适合,而且摄像头安装座也配备齐全,大多数机架都挺适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77 雨燕 蓝天双层板,看你怎么选择了~~1177我觉得虚名太高(和他真正的性价比不符合,当然 光暗切换还是 ...

雨燕就是1177没差别。还贵几十块。性价比最低。买双板或者1177或者1194或者鹰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