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CC3D连接电脑出问题?

楼主(2016-05-16):
我的CC3D连接电脑板上的灯不亮,电脑只是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这情况还能搞么,是不是报废了?

网友:
試多两條線cc3D是這樣的

网友A:
不插先打开地面站点击烧写固件之后一瞬间插上烧完就好

网友B:
换usb线,换usb插口试试,如果不行只有ttl线重刷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usb线,换usb插口试试,如果不行只有ttl线重刷固件试试

ttl线刷有接线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我的这个贴子里找答案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4423
...

我就是看了你这贴一天了,所有办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了你这贴一天了,所有办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用TTL线刷出现用金属器件短接CC3D板子上的3.3V和SBL焊排后再插上连接线,CC3D板上绿灯不常,无法下一步。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够。。上电池试试吧。。

网友C:
如连接到电脑上所有的灯都不亮尤其是电源灯,有可能是飞控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
我都試過点都接不到之後試還原 win 後可以接上但個飞控有長着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连接到电脑上所有的灯都不亮尤其是电源灯,有可能是飞控供电有问题了。

电源部分出问题那就等于完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出问题那就等于完蛋了

直接通过飞控电调输出接口供5V电灯也不亮吗?如果灯亮有可能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通过飞控电调输出接口供5V电灯也不亮吗?如果灯亮有可能还能用。

是的,输出接口供5V电灯不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输出接口供5V电灯不亮啊。

那就确定是飞控供电部分出故障了,维修或更换再来过,反正CC3D也便宜,白色板子那种兴许能好些,要不直接上F3飞控或那种集成OSD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确定是飞控供电部分出故障了,维修或更换再来过,反正CC3D也便宜,白色板子那种兴许能好些,要不直接 ...

好的谢谢

网友A:
换电脑试试,我的手提就不得,换台式,刷刷刷的!一会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脑试试,我的手提就不得,换台式,刷刷刷的!一会儿就ok了

好的,我试试,但是我收上有好几个飞控,其中2个CC3D,就这个这样。

网友:
我之前的kingkong的cc3d和现在的方形cc3d都是这样。或者你的问题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