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货真的能上天?看到一个单轴的新闻

楼主(2016-05-16):
说起无人机,谁的大脑里不是出现一个多轴的形象,肯定是对称的,奇数的旋翼机有没有?现在什么都收到污染,就连机器都开始变异,无人机真的只有四旋翼才靠得住么?
  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的研究人员制造了一款只有一个旋翼的无人飞行器,这个无人机用了非对称的设计,换个说法就是,这个怪胎无人机浑身上下只有一个螺旋桨可以动。
认识了这个无人机,你第一个想要问的就是这个比竹蜻蜓好玩不到哪里去,更地摊上那个小飞人差不多吧,那你就错了,这个可货真价实的高科技无人机,连上你的遥控器,你就可以控制它,就是这么神奇。
  设计它的人给它起名字叫单通道旋翼飞行器,早在几个月之前就被发明出来了。该无人机只有一个可动部件——螺旋桨,没有襟翼、没有铰链、没有副翼,甚至没有其他的促动器和任何控制器,整个飞行器只靠一个简单的螺旋桨控制。尽管它机械结构简单,但它的电子大脑非常的发达,其精密程度足够使其能够稳定地在空中任意飞行。
你觉得这东西和一个旋翼的直升机没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
  在无人机领域,最常见飞行器通常被分为固定翼、直升机和多旋翼(在多旋翼之中四轴又属于主流),而这款飞行器则是把多旋翼变成了单旋翼,与直升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其实早在几年前,直升机和固定翼才是无人机领域的霸主,根本没有多旋翼什么事。然而,随着前几年DJI小精灵Phantom四旋翼一体机的推出打破了这个局面。因Phantom极大地降低了航拍的难度和成本,在市场上反响热烈,成为迄今为止最热销的产品。之后短短两年间,围绕着多旋翼飞行器相关创意、技术就层出不穷,一时间,好像所有的无人机都变成了一个样子。
  多旋翼之所以能够比直升机成功,除了操控简单成本较低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其机械可靠性较高,这也是多旋翼和直升机最主要的区别之一。
  与多旋翼无人机相比,直升机需要有上千个活动的机械连接部件,飞行过程中会产生磨损,导致可靠性下降,这些不稳定因素的排查成本较高不说,还有可能对人体产生伤害。而多旋翼上没有活动部件,它的可靠性基本上取决于无刷电机的可靠性,因此可靠性较高。我们来看一下直升机和多旋翼无人机机械结构的对比便知。

 直升机机械结构
多旋翼无人机轴体
  明显直升机的结构要比多旋翼无人机可动零件多得多,也复杂的多。
  另外,直升机通常需要尾桨和一对朝着相反方向的转子来维持飞行中的平衡,而单旋翼无人机只需要一个旋翼即可,它采用非对称和不平衡的机身设计,以此来保持飞行和可控性。
  实际上,几十年前,熟练的飞行员遥控操作的飞行器中,只有两个运动零件——旋翼桨和尾部的方向舵。而这个“单通道旋翼飞行器”则证明了遥控飞行器只需要一个运动部件就够了。
  不过,这个“单通道旋翼飞行器”与直升机和四轴无人机相比,它的计算程序国过于简单,也就是说,要让他飞起来,必须要用正确的方式把他放飞出去才行,所以它的成功放飞几率的高低还得看认为操作的熟练度。另外,它的操控灵活度相对较弱,因为他飞起来的时候需要不停的旋转来保持平衡,所以不能完成如航拍等工作任务。
由于上传大小受限制,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视频,不过有个动图,现在更新上来

感谢Eric伟俊给提供的视频,有需要看的,可以移步到13楼观看。

网友A:
就配了三张图?放视频出来才有足够的说服力

网友B:
飞控呢?
这玩意怎么上的天?

网友C:
可能是类似枫叶种子那种自旋飞行器吧。视频我看过很多类似的。螺旋桨是驱动旋转的。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配了三张图?放视频出来才有足够的说服力

没有找到视频,找到了个动图,不过图片上传受限,缩小到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呢?
这玩意怎么上的天?

没有看到介绍飞控的内容,不知道有没有高人给出来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类似枫叶种子那种自旋飞行器吧。视频我看过很多类似的。螺旋桨是驱动旋转的。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弄。

不知道能不能分享一下找到的视频,视频我没有找到

网友D:
这个东西没有偏航,航拍就靠云台反转。滚转和俯仰是靠转到不同的角度调整不同推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分享一下找到的视频,视频我没有找到

动图虽然很小也看清楚怎么飞的了。这个太不稳定了,没什么价值。枫树种子那种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图虽然很小也看清楚怎么飞的了。这个太不稳定了,没什么价值。枫树种子那种是比较稳定的。

原视频ted上有。这种研究的价值不只在于飞这样的机器,比如可以用于四轴射桨情况下恢复等。

网友E:
优酷上有视频?from=y1.9-3.1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优酷上有视频?from=y1.9-3.1

网友F:
Boomerang 回旋标~~
又一次悟在天上撞电线杆挂掉了右边前方螺旋桨,3m左右进入自旋,最后平稳的落在了地上,

网友:
妹的。。。比固定翼好在哪儿

网友:
有点强悍   有意思

网友:
没看懂...不过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Boomerang 回旋标~~
又一次悟在天上撞电线杆挂掉了右边前方螺旋桨,3m左右进入自旋,最后平稳的落在了地 ...

牛,看来是高手啊,我有一次撞上以后,直接慌了,一下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