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v1飞控升级问题

楼主(2016-05-16):
NAZA v1飞控升级之后电机滴滴响,连接调参软件之后显示不出飞控和接收机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A:
F1F2两个端口连接在一起,然后连接电脑恢复一下后再试试。
建议原始版本就好了,不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F2两个端口连接在一起,然后连接电脑恢复一下后再试试。
建议原始版本就好了,不要升级。

还是识别不出飞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识别不出飞控。

主要是现在连主控器调参软件都识别不出呀

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6-08-05):
你这是大疆驱动没有安装成功,导致调参软件不能和主控通讯。重装大疆驱动,再看电脑系统是否缺少usbser.sys文件,从网上搜素找到这个文件复制黏贴到windows文件夹下的system32文件夹中,再将飞机主控与电脑连接,应该就能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