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一个遥控坦克,各位推荐一下吧

楼主(2016-05-16):
突然想玩玩坦克试试,有什么入门的,便宜点的,先玩玩试,看看有没有兴趣,各位帮忙推荐一下吧,完全不懂,是不是用飞机的接受机和遥控器就行?多谢啦!

已经入手,新增视频在18楼

网友:
这头像  我喜欢

网友A:
便宜的就恒龙了,如果好点就田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就恒龙了,如果好点就田宫。

多谢,看了恒龙这个虎式,金属配置1000出头

网友B:
看你是买来玩或者是买来研究,再制造了!反正我买的的恒龙虎式,便宜耐操些。不过其他现代的车也比较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是买来玩或者是买来研究,再制造了!反正我买的的恒龙虎式,便宜耐操些。不过其他现代的车也比较好玩

就是自己玩,恒龙虎式就行了,你的什么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自己玩,恒龙虎式就行了,你的什么版本?

就是驱动轮是金属的,波箱是锌合金哪种,不过老化早扫齿了。现在正在金属化仿制。

网友C:
看你喜欢现代的还是二战的,现代的就豹二,二战的就KV1 潘兴 ,其他的都比较容易掉链子,配置的话如果你不飞坡就买原厂塑料版本就行,波箱要么钢波要么塑料,驱动轮可以搞金属,其他的没必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看你喜欢现代的还是二战的,现代的就豹二,二战的就KV1 潘兴 ,其他的都比较容易掉链子,配置的话如果你不 ...

如果你动手能力不错也可以买虎式,把诱导轮加通轴,再取一节履带也不容易掉链子,而且虎式改装件也比较多

网友D:
不是,必须用恒龙的控和主板,除非换第三方主板

网友E:
恒龙可以简单玩玩,以后觉得有兴趣 可以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驱动轮是金属的,波箱是锌合金哪种,不过老化早扫齿了。现在正在金属化仿制。

多谢了,已经入手恒龙虎式,金属波箱、金属驱动轮、金属负重轮、金属履带,哈哈能金属的全金属了

不过发现金属履带在家里木地板上声音太大,又买了塑料履带准备回家换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动手能力不错也可以买虎式,把诱导轮加通轴,再取一节履带也不容易掉链子,而且虎式改装件也比较多 ...

多谢了,入了恒龙的虎式,金属波箱、金属驱动轮导向轮、金属负重轮、金属履带,都是金属的配置,改了360度炮塔,1000元拿下不含电池

不过发现金属履带在家里木垫板上声音太大,买了塑料履带准备回家换了。金属履带貌似还200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恒龙可以简单玩玩,以后觉得有兴趣 可以买好的。

多谢,已经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必须用恒龙的控和主板,除非换第三方主板

多谢,已经买了虎式,这个控的确手感好差,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已经买了虎式,这个控的确手感好差,哈哈

我是无主板大改,成本不高就是折腾,四个有刷电调,两个遥控开关,两个降压模块

楼主:
视频流出

?from=y1.7-1.2

网友(2016-06-15):
想搞个全金属的   恒龙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