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突然晃。拆开一看,是掉了个东西,14sg

楼主(2016-05-16):
大家看看知道的告诉我下,我看了不影响使用,不是遥杆上的

网友A:
这样控就没法回弹了
另外如果找不到原来那样的弹簧,手感可能要花很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才能调回原来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控就没法回弹了
另外如果找不到原来那样的弹簧,手感可能要花很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才能调回原来的样子 ...

可以弹回去去呀方向,副翼,升降都可以的

网友:
那就是油门摇杆的零件了

网友:
对比一下两边轴承位置,应该是那个位置的东东。

网友:
这也能掉

网友B:
不会是futaba多送了你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futaba多送了你一个吧

以前都没问题啊,就现在有的

网友:
摇杆总成拉弹簧的那个臂~按照你说的 应该就是油门的了

网友:
这东西掉了还能回中只能说上家diy过,已不是原设计了

网友:
数数里面还剩几个,除了油门其他方向要各有一个才对

网友:
有的控油门也有这个,用个螺丝挡着,换手时候把螺丝松了,再把另一侧顶上,然后把摩擦片换过来就行了

楼主:
现在使用也可以用,之前收的二手的,估计那个人是二道贩子升自己改了可能,算了只能自己倒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弹回去去呀方向,副翼,升降都可以的

不必担惊,休要害怕!等某家来给你讲讲究竟吧。那个就是左右手互换时闲置的复位弹簧杠杆拉臂。既然掉出来了,那就收好备用吧。不会影响任何功能和性能的啦。

网友:
赚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必担惊,休要害怕!等某家来给你讲讲究竟吧。那个就是左右手互换时闲置的复位弹簧杠杆拉臂。既 ...

奥,好吧,谢谢

网友:
不必客气,举手之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