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问题讨论-欢迎老鸟进入

楼主(2016-05-16):
昨晚终于把X8组装完成,配置如下
电机:朗宇2212 KV1400   马刀桨8寸
电调:好盈天行者40A
舵机:银燕ES08A II
电池:格式3S 11.1V 2200mah
一切准备就绪,只差目前重心问题还没有解决。厂家说明说上面重心位置是在机翼前缘往后52mm处,但我测试将电池顶到头机头还是要上扬,实际重心在机翼前缘往后65mm处。这下问题来了,重心位置到底怎么整,是在机头配重把重心调到厂家给定的位置,还是按实际的重心位置来。求解

网友A:
这架飞机是载机 设计就是fpv用的   预留机头载物位置及重量
正常玩 2200 的电池机头要80克左右的配重   很好飞 耐炸
今天朋友的还爽飞 无块电   祝早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架飞机是载机 设计就是fpv用的   预留机头载物位置及重量
正常玩 2200 的电池机头要80克左右的配重    ...

那就是说机头要配重才行?

网友:
重心位置不对可别飞,最简单的办法是改装大电池或加配重。

网友B:
这飞机没那么大说道,马达也不用加高,2200kv,6*4马刀,3s3200电池,飞起来微调就行,飞两三架了,目前夜航专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没那么大说道,马达也不用加高,2200kv,6*4马刀,3s3200电池,飞起来微调就行,飞两三架了,目前夜 ...

好靓主要是怕炸,我的还是要加高电机座,KV1400配6寸架动力怕不够

网友C:
就是因为你加高电机座,电机重量往后移了一大截,所以重心调到头也调不回来了。
加高电机座是为了装大桨大电机是为了FPV那一大堆设备重量,刚好电机后移和前面加的设备重量能相互配平,所以重心还能在可调范围内。
你又不FPV装那么大动力没啥必要,反而速度加快失去了对新人来说越慢越好的优势。
已经这样了那只好配重了。见有帖子说双2200电池刚好能配平,做根电池并联线装两块电池也不错。

网友C:
其实你别装加高电机座,把电机改装到外面应该就可以装7寸桨了,虽然KV1400转速低了点,但桨大了一寸动力也应该够了吧
这样的话单电池说不定就能配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因为你加高电机座,电机重量往后移了一大截,所以重心调到头也调不回来了。
加高电机座是为了装大桨大 ...

说得有道理,关于x8搜了好多信息,有说厂家给定的重心位置有问题,有说要加配重的,对于新人的我来说不知所措,也不想盲目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别装加高电机座,把电机改装到外面应该就可以装7寸桨了,虽然KV1400转速低了点,但桨大了一寸动力也 ...

加高了电机座用6寸浆应该也没有问题,但不知2212 kv1400配六寸浆如何,手上只有这个电机

楼主:
目前有两种方案,一是按照网上很多人说的,实际重心位置不在碳杆处,应该在舵机线位置,加了电机加高座的好像就在这个位置,也不加配重。而是因为加了电机加高座实际重心后移,需要在头部配重,将重心位置调整到厂家给定的52mm处。请试飞过的解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高了电机座用6寸浆应该也没有问题,但不知2212 kv1400配六寸浆如何,手上只有这个电机

KV1400配6寸桨动力应该是欠点,毕竟转速低了,如果6寸3叶桨可能够了,毕竟多一个桨叶。
如果只有这个电机那还是加高座配8寸桨吧。
如果不想配重也没有双电池组,还有一个办法:你在电机的固定螺丝上加垫片调整推力线,比如在下侧的两个螺丝上加个垫片,增大了电机安装角度,会解决低头问题。但收油滑行还是会低头。
改变推力线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熟悉的话还是别轻易动。
想来想去你这情况还是加高座8寸桨配重最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有两种方案,一是按照网上很多人说的,实际重心位置不在碳杆处,应该在舵机线位置,加了电机加高座的好 ...

看到有个人的试重心位置合不合适的办法我觉得简单可行:
两指捏住重心位置平托住往前跑几步就知道合不合适了哈哈
这个办法我觉得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没那么大说道,马达也不用加高,2200kv,6*4马刀,3s3200电池,飞起来微调就行,飞两三架了,目前夜 ...

有没有夜航视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没那么大说道,马达也不用加高,2200kv,6*4马刀,3s3200电池,飞起来微调就行,飞两三架了,目前夜 ...

很漂亮!
ps:话说这么多灯不费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KV1400配6寸桨动力应该是欠点,毕竟转速低了,如果6寸3叶桨可能够了,毕竟多一个桨叶。
如果只有这个电 ...

谢谢了,涨姿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漂亮!
ps:话说这么多灯不费电么?

1300的3S独立灯电,2200的3S动力电,15分钟动力没电,灯电还3.8X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夜航视频?

晚上手机拍的效果不好,一直就没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机头要配重才行?

机头不是要上电池吗?用电池调整啊,我就这样操作的

测试点就是副翼支撑杆的位置,我的卖家老板这样跟我说的,我上前天开始的,飞行两次,完美

其实我个人觉得重心稍微靠前和稍微靠后不是那么恐怖的,第一天飞行起降4次飞机头小炸一次不影响任何。(重心靠后,机头稍微轻抬)

第二天看论坛有人说冲浪者重心要靠前,机头稍微向下,OK。我调整了,飞行起来没有明显感觉,也安全起降啊。

我是来给你增加信心的,不要那么害怕哈

不过我首飞的时候,开油门---楞----关油门----深呼吸----开油门---楞----关油门---闭眼想操作流程----开油门---楞----关油门----第四次,脑袋都是嗡的,心一横---抛吧,就出去了,飞机往右的厉害,立马调整回来,飞机就平稳上去了。。。。哦,油门是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