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飞机自旋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16):
刚攒个哪吒lite,前几次飞行都正常,现在起飞后飞机自旋,降落后校准地磁没事了,然后飞不到两分钟又开始自旋,求大神帮忙给解答一下

网友A:
周围有没有强磁场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围有没有强磁场干扰呢?

玩NAZAV2的时候地面站有提示过,但是lite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地面站提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提示什么

提示过附近有强磁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示过附近有强磁干扰

那建议换个磁场强度小的场地飞飞看,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调PID时飞机自旋又是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