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长分享】DJI F550 作死穿云 没电掉下来了

楼主(2016-05-16):
仔细看了下  电池是6300还是6200 早期的红电机 黑色的10寸桨 用的应该是3S的电池
算了下时间  如果挂h33d 放干电 可以飞15分总的  结果视频在8分40秒前后出现动力不足情况, 然后就翻下来了   可能是上去的时候满油门草的太猛了
不过话说回来多轴能穿云也是不多见的   要么老外太高估无知要么不差钱。。。。这么高 掉下来结果只断了2根机臂   曾经680pro 15米左右抽风下来就只剩渣渣了
入门多轴是个山寨的450 机臂比较软 比较韧 各种猛草 就没断过  后来玩了碳管机  轻轻一摔就断。脆的跟妙脆角一样 看来还是纤维尼龙比较耐操 能轻一点就好了

网友A:
我的550,8000mah 3s电池挂云台飞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50,8000mah 3s电池挂云台飞15分钟...

你是放到3.6吧   他6000放干放到2.几应该也能有个15分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放到3.6吧   他6000放干放到2.几应该也能有个15分粥

反正我是不敢..最多放到3.6就降,再多就过放了啊..最近准备升级6s 3110

网友B:
视频看不到...我想知道楼主8分钟是飞了多高... 前几天我看云有点低, 想飞高看看. 结果飞机飞了不到400米就被吹得乱晃, 赶紧回来了. 当时地面只有点小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不到...我想知道楼主8分钟是飞了多高... 前几天我看云有点低, 想飞高看看. 结果飞机飞了不到400米就 ...

你刷新应该就看到了

网友C:
有过同类事故。我们所说的续航时间一班都是悬停或中油门飞行时间,穿云时时大油门甚至全油门,根本坚持不了那么久的。我的悬停18分钟,稳油门15分钟。那次全油门5分钟电压降到3.78,高度1400米,发现不对头立马下降,结果在600米时二级保护介入,停止动力输出,然后就兜着回家了!损失:电调一个,桨两个,机架一套,电池变形不过能用!事实证明多轴想穿云,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过同类事故。我们所说的续航时间一班都是悬停或中油门飞行时间,穿云时时大油门甚至全油门,根本坚持不了 ...

云层低的时候可以试试

网友:
膜拜各位大神......

网友D:
没经验!明知没电,拉低油门,省电点,落地前补油救机喽~

800m能看云只能说他运气好~

话说没上433居然没失控,只能说电磁环境优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经验!明知没电,拉低油门,省电点,落地前补油救机喽~

800m能看云只能说他运气好~

正常2.4 1.5Km内应该都很可靠的   f控2公里都可以    估计是不知道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过同类事故。我们所说的续航时间一班都是悬停或中油门飞行时间,穿云时时大油门甚至全油门,根本坚持不了 ...

今天下午拉距测试。一个没注意,搞到800米高,一狠心冲到1000米, 雾蒙蒙的什么都看不清楚。就是降落了好久,回来以后电只用了一半多点,又绕场飞了几分钟才回来,因为蚊子咬得厉害,要不还再能飞5分钟。
我的飞机按之前测试悬停37分钟,大动作应该也能飞32分钟。今天只飞了25分钟,下来还有不少电。
只要减重得当,穿云应该不是问题吧。我今天最高海拔到1400多,只要遥控给力应该能上2000...
飞到800米以上,遥控和图传信号都明显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