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己做的航拍机怎么控制单反进行拍照

楼主(2016-05-16):
我自己做了一架航拍飞机,现在有个瓶颈就是我飞机上的相机是Sony  QX1,它是和手机通过WiFi传输数据,我只要飞出5米WiFi就断开。我没有好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请教

网友A:
TAOBAO上有  这个相机的有线快门卖不,如果有,就可以改成遥控器控制的无线快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OBAO上有  这个相机的有线快门卖不,如果有,就可以改成遥控器控制的无线快门

我其实是很想把WiFi转成音频通过图传传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