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电调怎么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2016-05-16):
450L说明书有,但是没有电调的详细介绍设定。
  遥控器的油门总是向上推一段电机才转,另外一台450L油门正常。
  按照好盈的电调设置方法设置油门行程,但是没有用。缓启动倒是很好调,发个设置图。

楼主:
但是里面就是没有油门行程设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里面就是没有油门行程设定

缓启动是怎么好的?能说说吗?

楼主:
我发了个设置说明,第四项就是缓启动,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启动是怎么好的?能说说吗?

第四项就是缓启动,我发的图里面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四项就是缓启动,我发的图里面有

我的意思是缓启动的时候,转速缓慢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四项就是缓启动,我发的图里面有

每项设定完成之后 ,怎么操作是确认设定,进入下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项设定完成之后 ,怎么操作是确认设定,进入下一项

上面我发了有图。有介绍。
  滴几声安照说明推摇杆,过几秒自动确认,进入下一个设置,又是滴几声,按照介绍设置即可。

网友A:
直升机模式的缓启动好?还是直升机定速模式的缓启动好?和好赢电调的缓启动比那个启动的时候更缓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模式的缓启动好?还是直升机定速模式的缓启动好?和好赢电调的缓启动比那个启动的时候更缓慢?

哪个缓启动我忘了你试试,应该是第三个定速缓启动。
  缓启动和好盈比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模式的缓启动好?还是直升机定速模式的缓启动好?和好赢电调的缓启动比那个启动的时候更缓慢?

你原装那电调开不了定速  开了金鱼尾 原装那电调 那叫缓启动么 每次启动甩尾不说 大桨还会卡到桨夹。缓启动太猛了。那电调和好盈没有可比性 我把这原装电调换了好盈之后才知道什么叫缓启动。

网友: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