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不定期更新,Graupner MZ24 DLG设定

楼主(2016-05-16):
计划好的飞行模式分别是:巡航Cruise,刹车Brake,发射Launch,速度Speed,漂浮Flot(配图有误,第5个模式),气流Thermal

楼主:
飞机机翼类型的选择,虽然dlg没有实际的襟翼,为了一些功能的启用,选了2A1F(指2个副翼1个襟翼)

楼主:
GLID代表飞机类型,滑翔机。2A1F和上面的NORMAL代表标准机翼(区别三角翼)2副翼1襟翼。下面的白色NORMAL代表标准尾组(区别V尾)。NO代表无动力。

楼主:
把通道1油门开关取消映射,强迫症操作,其它人忽略。

楼主:
所用电装展示:Graupner DES428BB MG舵机4个,Graupner GR-16L接收机1个,Graupner VARIO气压高度计1个。

楼主:
机体展示

楼主:
T:SE 代表独立微调,各飞行模式下的微调独立,STEP后面的数值代表各微调开关的步进,就是每拨动一下微调的量。

楼主:
遥测回传数据查看,ALT为当前实时高度,Max-DIST为历史最高高度

楼主:
下面开始语音播报的设定。

楼主:
进入回传设定,按3次ENT,到接收电压报警界面

楼主:
通过DEC和INC按钮调整光标到电压报警,按SET使电压数值变成白色,再通过DEC或INC来调节报警电压到自己想要的值,最后按SET确认。

楼主:
注意最后一行的CH OUT TYPE:SAME,这个项为SAME时适用数字舵机,如果是模拟舵机建议设定为ONCE

楼主:
进入VOICE TRIGGER,进行其它常规语音播报的设定,一般来说,dlg会用到的有:高度,计时器,升降率,

楼主:
地此之前建议先对计时器进行设定,mz24有两个计时器,在1.041固件上,为了保证遥测数据的记录,我们建议保持计时器1永远运行,那么可用的计时器只有计时器2。

楼主:
在发射开关上设定计的清零和运行,此项根据自己习惯来设定开关,我是和发射开关共用了计时器清零。

楼主:
下面回到语音播报功能的设定

楼主:
给VARIO功能设定一个开关,这样就能听到嘟嘟的升降音,我个人的习惯是全开,不要的时候可以关掉。

楼主:
进入TRANSMITTER,启用TIMER2播报,进入VARIO MOD启用高度播报。

楼主:
设定开关S5在中位时,进行播报,这样每次开关到的时候就会依次播报一次数值。

楼主:
设定自动播报,先设定一个REPEAT的时间,就是重复播放时间,再设定开关启用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