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NAZA v1飞控升级问题

楼主(2016-05-16):
NAZA v1飞控升级之后电机滴滴响,连接调参软件之后显示不出飞控和接收机这个怎么解决呢?

楼主:
主要是现在连主控器调参软件都识别不出呀
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现在连主控器调参软件都识别不出呀
这个怎么解决呢?

用回lite调参软件刷

网友A:
刷回1.01再刷v2,刷到4.02就不要再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回1.01再刷v2,刷到4.02就不要再升级了

楼主不是说的v1么?

网友:
记得是短路f1和f2然后上电,连上后用新版的参调软件重刷,v1是可以升到4.06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现在连主控器调参软件都识别不出呀
这个怎么解决呢?

还没连接上吧!

楼主:
再试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