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KO HV6125尾舵机如何调中?

楼主(2016-05-16):
各位模友:
小弟最近新购一个DEKO HV6125的尾
舵机
,给它接在接收器上2通道调中时动了一下。完后我把它插到3通道,想用油门通道测试一下它的动作。结果它一点反应都没有。(控是打开的,与接收机也已经对频)。
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的。还是这个调中方式是错误的。应该怎么调。我现在手上没有相关资料。请教???

网友A:
兄弟,接到陀螺仪上面才能调的、、、你飞直机都是插接收,不用陀螺仪吗

网友B:
锁尾舵机只能用陀螺仪或者专门的设置卡才能调

网友C:
这是窄频舵机,需要在陀螺仪上面先设定为尾舵机窄频模式,不能直接接接收机的!

楼主:
收到,已经调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