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sz三角翼混控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6-05-16):
两个
舵机
分别接几通道啊
遥控器
上我也不会设置 着急

网友A:
首先在 Model type selection 頁內選 AIRPLANE ,進入後在翼型(Wing)頁上進入第二頁 2/2 內選 Flying Wing 2AIL 就OK.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我已经弄好了 就是开始大意没有看到1/2 2/2这个翻页 哈哈 原来18特别简单的设置 对得起这控的价格

网友A:
客氣,...不過我覺得 18SZ 賣這個價錢,但連個控箱都沒有,有點那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