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精灵3 4k版 云台故障

楼主(2016-05-16):
精灵3 开机自检都正常
云台
刚开机自检完有增稳,过了没多少秒 云台就软掉了,云台型号灯一直闪 谁知道什么问题吗?帮忙一下

网友A:
检查一下排线插没插好

网友B:
楼主没有说明有没有过炸机记录,这种问题一般云台主板出问题的多,但是偶尔也遇到过镜头部分出问题的。排线松引起的可能性不大,建议楼主如果动手能力不强的话还是返大疆吧!不过维修费不会低的呵呵,价格应该至少大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