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料五月花制号作纪实

楼主(2016-05-16):
有挺长时间不上坛子了,原来自己在论坛上的账号已经被注销,只好重新注册一个新号使用。
最近迷上古典帆船,可能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逐步喜欢一些古典的东西,
于是就有了此次五月花号的制作。由于是第一次做帆船,就挑了一艘难度不大的,
以免积极性受到打击;外加不用电脑全传统工艺手工制作,
所以制作进度会比较慢,现将制作过程记录下来与同好分享。

手工绘图

画出各个龙骨图后将样板剪下贴在层板上待加工,
根据龙骨板部位不同,分别选用4MM和3MM
的椴木层板制作

落料加工毛坯(请跟了我20几年的钢丝锯出场)

楼主:
毛培加工后开始修正外轮廓,用锋利的刻纸刀和手术刀慢慢修整,这个过程
在这里虽然只有几张照片,但是实际操作起来
比较漫长,前后大概经历了3周时间,
修正、打磨、对比,循环进行。

根据图纸设计开槽比对

各槽口修整到位后插接假组

楼主:
感谢您的支持,因为这两天更新的照片都是前期积存下来的,可能后面的进度会比较慢,还请大家继续关注,不离不弃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图纸怎么贴在板上才不起皱和包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图纸怎么贴在板上才不起皱和包包呢

这个手工贴的话其实挺难避免的,我的操作也无法完全避免。
我的做法是先将白胶加水稀释,然后涂在层板上
(一定是先木板上涂胶,如果胶水涂到纸上,纤维吸水后纸张会软化,很能控制气泡)
再将剪下的纸样贴在木板上,贴的时候我用手指从一个方向上压实压平,
最后用比较硬毛的刷子刷一下。这样出来就会比较平整。
还有一个方法是使用棒状的固体胶,贴合手势一样,只是固体胶最好用进口的,粘的比较牢固。

楼主:
制作船尾骨架

由于尾部的零件比较多,所以零件全部设计了榫卯插接结构
这样可以加大粘接牢固程度,以及方便假组

确认无误后就可以粘接骨架了
粘接的时候用了90度的角码当靠山,
确保粘接角度

等待胶水干燥过程中事先锯点船壳蒙版条和一些细木条
由于我使用的小圆锯片时间比较长了,船壳条锯出后会有
毛刺,所以自己做了个夹具以方便砂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手工贴的话其实挺难避免的,我的操作也无法完全避免。
我的做法是先将白胶加水稀释,然后涂在层板上 ...

学到本领!谢谢楼主的耐心回复

楼主:
这个没啥,我也是第一次做船,也有很多处理不成熟的地方,大家交流下共同提高。

楼主:
肋骨版粘好后开始制作下甲板

粘贴船首填充木

锉刀修整线性

修整完成后的船体骨架

网友:
大神级别啊,小弟拜服啊!

楼主:
前一整子得了支气管炎,休息了几天,没有及时更新,大家谅解
现在继续
制作第一层船壳板
自己开的1.5mm木条

弯曲度大的地方要先用水浸泡

开始上条

楼主(2016-06-22):
继续船壳

船尾弧线变化大,是比较难处理的地方

船底合拢

楼主:
制作6又二分之一隔框

抽空制作船首侧饰板

楼主(2016-09-25):
打磨

另一条船,用了其他铺装方式,来比较一下效果

铺设主甲板

刮削打磨

楼主(2017-06-08):
排钻法开舱口

船艏楼

铺设船首甲板

制作船首龙骨突出

网友(2017-10-18):
楼主加油啊,我也在做五月花,不过是买的套材,向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