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没动,但是电机越转越快

楼主(2016-05-16):
如题,遥控器根本没动油门,其他摇杆旋钮都没动,但是电机怎么会越来越快?

网友A:
所以你认为飞控是干什么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认为飞控是干什么用的呢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自稳模式?

网友:
没说清楚啊

网友:
正常啊。。飞控会慢慢试着修正姿态所以有些马达会变快。。

网友:
没有环境,机型和参数设置的具体介绍单独谈问题那就是白瞎

网友:
自稳模式修正量太大,其实飞高了就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什么意思

飞控会控制电机啊,遥控只是给飞控指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