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Suite16014501,电调刷BLHeli最新程序

楼主(2016-05-16):
BLHeliSuite16014501,最新版,源下载地址被墙了,通过国外的朋友转过来的,分享给大家
http://pan.baidu.com/s/1c1Ms3Hu
提取密码p3ze

网友:
多谢分享,新版本都添加了什么功能?

网友:
新版感觉上有什么差别?

网友A:
你好,经过多次测试根本无法连接上位机软件,刷328P正常,就是连接不上,,,,,

11.2版本连接正常,调参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经过多次测试根本无法连接上位机软件,刷328P正常,就是连接不上,,,,,

11.2版本连接正常 ...

你刷的什么电调?用的什么适配器?看起来是没有连接上,检查Com口,还有连接设定。你目前连接设定 选的是E项也就是一根线连的这种,根据BLHeliSuite的说明书我还没找到这种用法。不过我的方法更简单

我用的是arduino nano,电调是好盈skyworker 40A, 刷过一次BLHeliSuite之后,如下图直接电调3线直插就可以刷。

网友:
请教一下,刷完之后还需要什么设置吗?用默认设置是否可正常飞行???我的铂金30A刷完BL之后用6s电特别热,半油门几分钟就会过热保护了,烫到热缩管可以收缩的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刷的什么电调?用的什么适配器?看起来是没有连接上,检查Com口,还有连接设定。你目前连接设定 选的是 ...

刷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刷的什么电调?用的什么适配器?看起来是没有连接上,检查Com口,还有连接设定。你目前连接设定 选的是 ...

你好,是怎么设置的?
真心请教.

楼主:
16014501默认找不到PLATINUM_PRO_30A 这个程序的,你没有选错型号吧?你还是下载了,用下面这个flash other刷一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是怎么设置的?
真心请教.

坛子里其实可以搜到的,那我明天写个教程吧,总结一下自己的经验。总之BLHeli或者Simonk之后电调的感觉像是换了一个似的,只要会操作绝对值得一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子里其实可以搜到的,那我明天写个教程吧,总结一下自己的经验。总之BLHeli或者Simonk之后电调的感觉像 ...

我现在用mini 328P刷了电调设置卡软件,现在直接用上位机软件刷固件也可以的
如果是ATMEL芯片直接用USB转ISP刷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16014501默认找不到PLATINUM_PRO_30A 这个程序的,你没有选错型号吧?你还是下载了,用下面这个flash other ...

默认还是能找到的......BLHeli Supported SiLabs ESC list里面也有Hobbywing Platinum Pro 30A OPT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还是能找到的......BLHeli Supported SiLabs ESC list里面也有Hobbywing Platinum Pro 30A OPTO{:1_3 ...

刷好的界面截个图来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子里其实可以搜到的,那我明天写个教程吧,总结一下自己的经验。总之BLHeli或者Simonk之后电调的感觉像 ...

OK问题已经解决,是设置错了连接当时

网友C:
谢谢分享,真不知该怎么防.火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真不知该怎么防.火墙

这种被墙的服务器国内是很难下载的,付费的VPN也许能下。我是请家在国外的朋友帮忙下的。